[維修工具] 維修時的防燒裝置 保護電路!! 實測結果!!

楼主(2013-01-20):
看到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04-1-1.html
kaijay大發的  請教各位先進~110V防止維修電路短路轉燈泡的電路

搜尋站內的資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8%B2%E7%87%9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8%B2%E7%87%92
有創意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8%B2%E7%87%92
這個更有FU!!!

發現   legion大  的做法不錯

我也參考外型來做一個玩玩!!

實測結果是有效果的!!

网友A:
這個看起來不錯

eson0724大
你有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看起來不錯

eson0724大

@@!!   這是自己做的!!

你也可以DIY一下嚕!!  只要有銼刀,可以挖洞,及其他的基本工具就能完成了!!

网友B:
讚喔~美麥! 一直想,但是還沒動手做~
看電路圖一直不能理解~怎麼插座各並聯一個線圈?
啊~ SW1/SW2是不是氖管畫成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喔~美麥! 一直想,但是還沒動手做~
看電路圖一直不能理解~怎麼插座各並聯一個線圈?
啊~ SW1/SW2是不是氖 ...

是的!!  那個是開關裡面的燈!!

网友:
這是我的維修 ,防燒保護裝置與電路。

2-1勾夾表電流檢測點
3.保護電流測量

楼主:
加個電流表!!  不錯喔!!  我也來看看能不能再加上去!!

网友:
維修電器很實用的裝置尤其是燒保險的故障,避免試機時降低燒毀零件還可不用一直更換保險絲.感謝分享

楼主:
電流表改裝中,剩下線路,明日下午見曉!!  敬請期待!!

网友:
瞭~~~lkk大的設計是接好待測物後,先按P-sw,如果燈泡很亮,表示待測物已短路,需排除後才可以再按T-sw正式送電。但我想在按開關時,有沒有辦法設計個防呆的電路?

楼主:
加裝一顆電流表!!

不過這顆好像故障了,不管怎麼測表投都是無限大???

看來還要換一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裝一顆電流表!!

eson0724大~~我才想做一個@!你手腳好快~~謝謝您的電路與實體參考

网友C:
防燒保護好像只有再一次測比較有用也
因為今天二次測零件照爆~~
迷思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裝一顆電流表!!

小弟用60W~~
不知道用100W好還是60W??
但看大大都是用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燒保護好像只有再一次測比較有用也
因為今天二次測零件照爆~~
迷思中

此類保護電路的動作時機為電壓與電流乘積的關係(即整體瓦數),因為二次側的電壓或電流其中一相較為偏低,故無法讓保護電路動作而燒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用60W~~
不知道用100W好還是60W??
但看大大都是用100W??

k大好,選用燈泡瓦數並無定論,並經一段經驗後,便可選出自己較為合適之常用瓦數.
依經驗判斷燈泡亮滅時機,加以判別待測電路是否正常或故障.一般依燈泡量滅狀況分為:
1.長滅
2.常亮
3.先亮後長滅
4.先滅後長亮
5.一滅一亮循環
等等.自行分析此類燈號的訊息,累積一定的經驗後,再根據需要更換適當的燈泡瓦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大好,選用燈泡瓦數並無定論,並經一段經驗後,便可選出自己較為合適之常用瓦數.
依經驗判斷燈泡亮滅時機, ...

前天在修日光燈(內砍一燈~兩燈~小夜燈控制)還沒修好~~目前是先亮後熄(日光燈先熄後亮)~但是無法啟動~<可能是IC NG 造成一開就亮>無觸動繼電器

請教以上可能是??另外選者瓦數應該有相對電器產品??如低瓦數採用低瓦數燈泡~高瓦數採用高瓦數燈泡?
還是相反~低對高?高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在修日光燈(內砍一燈~兩燈~小夜燈控制)還沒修好~~目前是先亮後熄(日光燈先熄後亮)~但是無法啟動~無觸 ...

文中"如低瓦數採用低瓦數燈泡~高瓦數採用高瓦數燈泡?",原則上此依據是對的.唯一要注意的是高瓦數燈泡存在當線路中有不正常短路現象時的危險性.(保護有可能延遲動作)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辛苦分享

网友(2015-11-09):
此測試電路依經驗最好僅單純供新裝電路及故障排除時使用,建議不裝by pass開關,避免手誤造成更大損害!故障排除後再移至一般插座進行最終測試,以保安全!

网友:
我都直接焊到保險絲座,雖然麻煩了點,也是因為這個東西不經常使用到,所以如有遇到一次側電路有問題,經過更換零件後上機測試,會在保險絲那加裝一百瓦燈炮,測試OK才會解焊把保險絲裝回,不過ESON大真厲害,作這個工具方便了自己~哈哈

网友:
2009年的時候有會員貼出某雜誌的電子保險絲電路圖,有興趣的會員可以試試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27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