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22S6E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 [霧面]

楼主(2013-01-20):
這一台畫面開機就呈現霧面

PI、AD、T-con 電壓看起來都很正常

排線清一清或換排線也一樣

是面板問題嗎???

這塊T-CON是奇美 M216H1-L01-X+C

穩壓 A1A9J05

排線到T-con電壓

CMO
CM2713A
928A-01ANTGH1
開機10鐘用手指摸,溫度應該至少有50度以上

网友:
屏線 清理一下
可能會好喔

网友A:
查一下AD訊號有無輸出到T-CON,T-CON查一下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AD訊號有無輸出到T-CON,T-CON查一下電源??

電源都有到t-con
保險絲也沒短路

网友A:
T-CON 的電源呢,那個穩壓器!!

還有試試用公版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 的電源呢,那個穩壓器!!

還有試試用公版點看看???

用公板情形也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公板情形也一樣...

T-CON穩壓沒掛的話,  請節哀,主控IC可能掛了??

你用示波器查查T-CON到面板的輸出波形看看嚕!!

网友:
主板上有賽嗎?
他問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穩壓沒掛的話,  請節哀,主控IC可能掛了??

你用示波器查查T-CON到面板的輸出波形看看嚕!! ...

沒示波器....

這塊T-CON是奇美 M216H1-L01-X+C

量 GMA1~GMA14
電壓也從 11V多到0.25V都有
看起也來很正常

我也覺得主IC掛了

要宣布棄修了嗎?

不知道
CMO
CM2713A
928A-01ANTGH1
這顆IC 那裡有的買...

网友:
T-CON  IC 用手摸看看,,,  有無發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示波器....

這塊T-CON是奇美 M216H1-L01-X+C

換IC不會好 作白工

网友:
主機板用水洗乾淨再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IC不會好 作白工

摸那個ic有點燙

但不知道所謂燙的程度是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摸那個ic有點燙

但不知道所謂燙的程度是如何

板子上的線路是不是斷了?
如下圖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摸那個ic有點燙

但不知道所謂燙的程度是如何

3.37 就錯誤 更換一下 前端電容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線路是不是斷了?
如下圖位置

我量沒有斷
一拆開發現怎麼會有一條割線
量到主ic都有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沒有斷
一拆開發現怎麼會有一條割線
量到主ic都有通

你可以再上電時量一下7,8,9,10接到IC對應的腳位及R20及R32是否都有1.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7 就錯誤 更換一下 前端電容有故障

請問 wecan 大

A1A9J05 這顆穩壓 (查不到資料)

正常應該要多少?

有可以替代試試看嗎?

另外您說的前端電容
我只看到 c4 那個貼片電容

网友:
1117  3.3

网友:
T-CON上的電容打對地 通通掃一遍看看吧 如果都沒事 那就是主IC買單了 如果你沒加熱爐要玩那顆建議你別浪費錢了 拿下來要技巧 焊上去要功力 參考參考

楼主:
測了好幾天
看樣子應該 主 IC 掛了

請問各位
CMO
CM2713A
928A-01ANTGH1
那裡可以買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了好幾天
看樣子應該 主 IC 掛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74410588這裡有 換上可能無效http://bbs.pigoo.com/thread-42381-1-1.html

楼主:
這個棄修了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