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三用電錶故障?1kv 跟 250v 的顯示不同。

楼主(2013-01-20):
試著用省電燈泡的安定器接上T5 28w 燈管後量測輸出電壓,一開始用 1kv 量測到約 600v;一開還在想說電壓怎麼會那麼高,心一狠把它切到 250v 檔位,結果量到只有 225v 左右。本來以為是電錶被我玩壞了;量測家用 110v ,在 1kv 及 250v 檔位量到結果又是一致的。請問各位前輩這有可能是電錶需要校正還是故障了嗎?還是我判讀的方式有問題呢?請各位前輩幫忙解惑,謝謝。

安定器 250v 檔位-輸出約 225v

子安定器 250v檔位

子安定器 250v檔位

安定器 1kv 檔位-輸出約 600v

子安定器 1kv檔位

子安定器 1kv檔位

室電 250v 檔位-輸出約 110v

室電 250v 檔位

室電 250v 檔位

室電 1kv 檔位-輸出約 110v

室電-1kv 檔位

室電-1kv 檔位

网友:
三用電錶AC檔是設計用來測量60HZ正弦波,電子式安定器輸出是高頻脈波,測量起來當然不準確。
要測量高頻脈波電電壓值,最好使用TRUE RMS電錶來測試。
簡易式安定器也是影響讀數的因素之一,三用電錶測棒並連上去的時候,因電錶不同檔位阻抗不同,
switching頻率也會隨之改變,所讀到的數值也會變化。

HA-360是個好電錶,目前市售三用錶就屬這顆C/P值最高,功能齊全價位也不高。

楼主:
感謝前輩的說明,沒有想到過電錶AC 檔跟頻率的關系,一下子茅塞頓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說明,沒有想到過電錶AC 檔跟頻率的關系,一下子茅塞頓開,謝謝。 ...

頻率還算次要,波型應該是主要因素。

楼主:
了解,手上如果有示波器的話,應該就可以看到差異性。不過上次看示波器應該是 20年前的事了,目前只復習了基本電學的前幾章,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网友:
您的量測差異,較有可能是電表內阻造成的(一般指針電表ACV檔內阻為9k/V).1000V檔內阻為9M.而250V檔內阻為2.25M.因您的電表內阻是與燈管並聯,故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負載效應.(高壓燈管,具高工作電壓低工作電流_高阻抗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頻率還算次要,波型應該是主要因素。

YSC大您好,根據測試,指針式電表,其交流頻率響應,優於一般普通式數位電表.這可由自行驗證得知.您在文中提及的"三用電錶AC檔是設計用來測量60HZ正弦波",指的應是一般的數位電表(頻響約數百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SC大您好,根據測試,指針式電表,其交流頻率響應,優於一般普通式數位電表.這可由自行驗證得知.您在文中提 ...

所以又補充說明波型應該是主要因素,
非正弦波用三用表測量沒意義。

网友:
另一因素是表內交流檔整流二極體的選擇,部分使用較差的二極體對於高頻交流測量能力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又補充說明波型應該是主要因素,
非正弦波用三用表測量沒意義。

謝謝Y大指正,以下說明為個人經驗,也請先進同好們加入意見,共同討論.
1.一般驅動CCFL式高壓板分為自激式震盪(正旋波,間歇式?),他激式振盪器(脈波)頻率為40-80kHz(燈管最佳頻響),並加入過電壓/電流保護回路,此電流一般皆不大(<9mA,視燈管尺寸而不同),當試著以指針式電表測試此高壓時,將導致高壓板輸出電流變高,甚至進入過流保護(視程度會有亮度減少或根本無法啟動).
2.至於一般家用省電燈泡(高壓驅動式),因本身並未有機會了解內部結構,但推測應是與CCFL驅動板類似,但為省成本,省略了保護電路,在無保護下,此類燈管亮度應會有亮度變化(並接上電表及改變檔位時).而此類電路板的驅動方式究竟為何,還請新進們指導.
3.意即若驅動板屬自激式,其輸出應為正旋波,所以指針式電表量測誤差,就波型而言應是OK的.另外若屬脈波式震盪,應屬量測的整體誤差(視波型Crest Factor),在不考慮負載效應時,其檔位誤差比例應是一致的.
4.就如9''狼大說明,在使用一個較差頻響的電表作量測時,電表數值會有何顯示?
  以上說明,僅就工作經驗提出,也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討論.感謝.

网友:
又不是正弦波-----------------------------所以會有誤差
另外一點就是你無載測試所以不準
一般這種只要測試有無輸出就好了
高壓高頻測試要小心-------------------------很容易燒電錶----------因為無載電壓會很高

楼主:
Maxcar 大 您好,燈管算是負載嗎?燈管沒接時我好像是量不到輸出。有其它的量測方式嗎?

网友:
燈管算是負載

楼主:
謝謝各位痞友們的解惑;剛剛去沒屋頂晃了下,看到很合算的 True RMS 電錶加上HA-360 也不能量AC 電流,打算買台回來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痞友們的解惑;剛剛去沒屋頂晃了下,看到很合算的 True RMS 電錶加上HA-360 也不能量AC 電流,打算 ...

之前版上團購過的UT61E有True RMS功能,可以考慮看看。

楼主:
UT61E 看規格正是我需要的,本來還在想買了那台電錶還要另買電容錶,正在猶豫; UT61E 的電容表功能應該也夠我用了。價錢也才多一點點還是新品,跟著痞友的腳步學習是正確的。

謝謝 ysc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