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烙鐵及熱風槍的選擇

楼主(2013-01-20):
最近想買烙鐵跟熱風槍
最近一直在啪文
感覺安泰信跟賽克差不多..
不知道要選用熱風槍+烙鐵一機的還是分開的比較好??
因想說熱風槍較少用所以想分開..且若掛掉至少不會2個都沒辦法用..
有看到喜歡的安泰信跟賽克機種..但是都沒有支援110V電壓
後來看到一款LR937D+,看賣家介紹好像不錯
工作效能與HaKKo 936 相當..
但LR沒什麼人在發表及討論..所以不知道好不好?
請問是否有推薦的2 in 1或各自分開的不錯機種?
氣汞式的感覺不錯..
預算烙鐵+熱風槍3k~4k左右
因在公司都用hakko..感覺很好用...
但無奈hakko太貴買不起
所以'..

网友:
我的經驗熱風槍很少用!! 吹SMD 是OK!! 也吹爽過一陣子!!(拆廢板) 他會把旁邊的零件也吹掉了...建議還是分開買比較好!!

网友:
安泰信跟賽克台灣的網拍上其實都買的到可以省去不少麻煩,淘寶上安泰信有些廠家是有在賣110V的,
至於賽克其實真的想買他們家的東西,可以上阿里巴巴上去跟他們買,他們連一台也願意賣也會幫你改
成110V的,我是只有用過賽克老實說做工並不是很理想,你可以看我之前有發過的文章,跟他們買的
直流電源供應器,一買來VR就斷了維修方面可能要多多考慮。

网友:
褔利社不是就有了媽??我也是用用這台,很好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196

楼主:
褔利社這台也有考慮
請問LR 937D+好嗎?
感覺做工不錯..
但不知道是否為賣家所講的一樣這麼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褔利社這台也有考慮
請問LR 937D+好嗎?
感覺做工不錯..

若都是大陸製造的,不必考慮的太多,品質都不會差很多的。因為大家都是抄來抄去,用的零件都類似。

台灣的只能說略好(台灣也一代不如一代了),性價比你得自己決定一下,看是否值得。

另外,個人建議,兩項分開買較為適合,雖然價格稍貴,但使用較為彈性,將來替換也方便。

賣家為何說 “好用”,你不妨看看是否有一個賣家說它的東西 “不好用” 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都是大陸製造的,不必考慮的太多,品質都不會差很多的。因為大家都是抄來抄去,用的零件都類似。

台灣 ...

因為他的變壓器是用環形且是足60瓦(他說的@@)
從照片看起來就感覺不錯(光變壓器就差很多了)
還有用hakko 907的耐高溫線材
所以....

网友:
不以價前來看,老實說用來用去還是白光好用-.-

网友:
100~200元 40w烙鐵
用到嚇嚇叫

可以再買一個刀板烙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