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ee PC 900HA 开机黑屏检修

楼主(2013-01-20):
  手头一台同事的Eee PC 900HA 开机时黑屏,电源灯、充电灯正常,硬盘灯不亮,能正常关机。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电池供电、AC供电情况相同。
  拆下硬盘检测,正常;内存检测,正常。
  按“http://bbs.pigoo.com/thread-31549-1-1.html”提供的拆机方法拆开后将BIOS供电电池拔下,测电压正常(3.2V),短路板上电极后再开机,发现已正常!
  这个故障可能是BIOS数据出问题导致。
  希望这能帮到遇有相似问题的朋友。

网友A:
fix2010~您好
此型機型以前有修過
拆主機板後回裝要小心reset按鈕
一直卡住也會異常
(也有可能按鈕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x2010~您好
此型機型以前有修過
拆主機板後回裝要小心reset按鈕

这个倒是没有,拆机前我按了一下这个Reset按钮,能正常按动,但故障依旧。直到拆机对BIOS放电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有,拆机前我按了一下这个Reset按钮,能正常按动,但故障依旧。直到拆机对BIOS放电后就正常了 ...

小小建議
如果機子是自己的而且方便拆裝
換掉那個按鈕
反正沒幾塊錢換安心的

不是自己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