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 400W 12V、3V電壓偏高

楼主(2013-01-20):
GOLD 400W 型號:KY-500ATX 12V、3V電壓偏高要如何降低
如照片12V:高達12.30V、3V:高達3.41V高於多少?對主機板有何影響?
要用什麼方法降低呢?內部又沒有可變電阻,可調整,
有什麼方法降低換電阻、換電容?
外部全圖http://bbs.pigoo.com/home.php?mod=space&uid=51550&do=album&picid=3292&goto=up#pic_block
內部構造http://bbs.pigoo.com/home.php?mod=space&uid=51550&do=album&picid=3295&goto=down#pic_block

网友:
請問是在空載時量到的嗎?基本上還是接上主板測試較準確.且您的整體輸出電壓誤差約在3%內.應該還在允差範圍內.也可查查板上是否有相關電路圖,並將重點放在輸出電壓取樣回路上.

网友A:
POWER上的橘線是+3.3V ,不是3V
3.4V 只有多了 3.3V才0.1V而已,這樣會不會太苛求數據.....

网友:
請問大大有在12V和5V上同時上負載後在量量看嗎?
通常炮兒上了負載會壓降...
同時在12V和5V上負載在量比較準....如果單在12V上負載則會讓12V壓降5V升壓....(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
電錶也有誤差
所以基本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上的橘線是+3.3V ,不是3V
3.4V 只有多了 3.3V才0.1V而已,這樣會不會太苛求數據..... ...

不好意思.是3.3V.太高是否會造成顯示部分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3.3V.太高是否會造成顯示部分燒壞?

不會壓降都不只0.1v

楼主:
短路(4.5接點)空儎12.4V  5.18V  3.45V
插主機板.硬碟.顯卡.重儎12.29V  5.16V  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