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IBM X31 觸發.沒反應 恆流源0.2-->0.2

楼主(2013-01-20):
javascript:;
MAX1631
22#16V
21# VL5  4.95V
7#28# 1.62V
23# 3.29V

看過X31的通病..
7# 與 28# 3MON 5MON 只有1.5V 是反饋電路不良 有級性濾波電容、MAX1631 、IBM PMH4 故障。

請教一下..要從哪邊著手..
javascript:;

网友A:
應該先把待機電源弄出來
缺一個220u電容可先補上

网友B:
把圈紅色部份的钽電容更換就可以了  IBM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圈紅色部份的钽電容更換就可以了  IBM的通病

請問一下 鉭電容 規格是220uf 16V 的嗎?

网友C:
個人經驗是330uf,6V即可,C683再更換前可以先通電量一下,如果有1.2V,才要換,如果是沒1.2V就還是其他問題,基本上換電容應該救得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經驗是330uf,6V即可,C683再更換前可以先通電量一下,如果有1.2V,才要換,如果是沒1.2V就還是其他問題,基 ...

C683 對地值110歐 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經驗是330uf,6V即可,C683再更換前可以先通電量一下,如果有1.2V,才要換,如果是沒1.2V就還是其他問題,基 ...

【贴片钽电容】 6V 330UF D型-7343  7.3*4.3*2.9 這種規格的嗎?

网友D:
  我的机器也是IBM X31,之前主板USB口地线窜强电身亡,换了块主板继续发挥效用。
  换下来的主板待机态3V、5V均无电压,测3V对地电阻当时只有0.6Ω,从坏板上拆了个南桥换了一下,再测3V对地电阻,有150Ω左右,待机态还是无电压,只有1.8V那组电压有的。估计其它地方还是有损毁,后来无心再搞,因为一块旧主板才200来块人民币。
  如果主芯片没问题,楼主的这种不能开机的故障在网路上提到的都是换电容、电源芯片。楼主可以参照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和点们图进行操作。好在这机型的资料很齐全。如果您手边没有的话,我可以上传上来。
  另,楼主能帮我测一下VCC3M,也就是C646(下图中红圈部份)对地的电阻么(只要测该电容两端电阻即可)?我想看看我的那块坏板现在的阻值是否正常。谢谢!
  祝早日完修!

请教C646对地电阻

请教C646对地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鉭電容 規格是220uf 16V 的嗎?

可以使用 钽電容 330uf 6.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 钽電容 330uf 6.3v

了解...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也是IBM X31,之前主板USB口地线窜强电身亡,换了块主板继续发挥效用。
  换下来的主板待机 ...

C646 108歐...
謝謝..我手頭也有X31點位圖..

网友D:
这几天重新查阅了一点相关资料,打算继续修修看,反正闲着。先得把VCC5M及VCC3M搞出来,这两个电压出来必须:16供电到Max1631№22;由PMH4来的VCC5M_ON控制信号到MAX1631的№7、28;温度控制信号到MAX1631 №23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重新查阅了一点相关资料,打算继续修修看,反正闲着。先得把VCC5M及VCC3M搞出来,这两个电压出来必须 ...

加油! 今天早上才訂零件 可能要到星期五才能到。

网友D:
  上次 用虚拟示波器测试非隔离通道电路 ,导致IBM X31的主板损坏,检查下来主要是南桥(Intel 82801DBM)损坏。用 电热锅作预热台,土法 从一块旧主板上拆下南桥,并成功焊到损坏的这块主板上,但通电测试时发现没有VCC5M及VCC3M两个电压,只有一个1.8V的电压。几番测试检查后无果,遂作罢。

  前两天在网络上又查得一些有用资料,今天继续之前的修复工作。
          按资料提示测试MAX1631的相关电压均正常:

1: 供电电压 VINT16 供给 MAX1631 的 22 脚

2: 控制电压有 2 个

a. 由 PMH4 控制的 VCC5M_ON 控制 MAX1631 的 7 脚和 28 脚

b. 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制 MAX1631 的 23 脚 , 它由 CPU 及温度控制芯片时时监控 ,任何一个有反常就会关掉 MAX1631, 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功效

  怀疑MAX1631损坏,就从旧主板上拆来焊上,竟然有待机电压了!再上键盘、显示器开机,只见电流刷刷往上跑,显示器中出现了可爱的画面,一阵狂喜!

  之后上硬盘,能进Windows,但进入之前有一段不太正常的黑屏时间(之所以说不正常,是比往常开机时的黑屏时间长)。

  在WinXP系统中正常运行数小时,声音正常、硬盘正常、键盘正常……当插入U盘时就傻眼了,没反应!换个口也如此。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是没有USB存储设备被发现。(声明:USB口供电正常,无短路故障)

  以为在BIOS中禁用,但重新启动进入BIOS中检查相关设置均正常,而且还发现插在USB口上的U盘在引导设备列表中,也就是说 USB设备能在BIOS被认出 !

  在一个USB光驱中放入WinXP PE引导光盘,并从该USB光驱引导启动,成功!读取正常,但进系统时也有点不太正常(比正常启动时间明显长),进入系统后,插U盘还是不能认(声明一下:这个WinXP PE在其它电脑测试是可以支持U盘的)。
  再查资料发现一点,就是刚开机时USB控制权由BIOS管,进系统后交由xHCI(OHCI/UHCI/EHCI)接管。而xHCI是南桥内部的功能,也就是说,这可能还是跟南桥方面有关。是不是南桥没焊好还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

  现在在没确定原因之前,还 不想急着加焊南桥 ,因此想问一下这里的达人们,这样的情况你们遇到过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给我指点一二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把待機電源弄出來
缺一個220u電容可先補上

把鉭電容 全部換過後3M5M 有出來了..
不過觸發 恆流源0.03--0.02--0.03 還是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 用虚拟示波器测试非隔离通道电路 ,导致IBM X31的主板损坏,检查下来主要是南桥(Intel 82801DBM ...

恭喜了..距離成功只剩一小段路...
有點疑惑 你說的USB裝置 不是都南橋在管的嗎?
開機時USB控制權由BIOS管..就搞不太懂了..

目前鉭電容全換過後3M5M已經有了
不過觸發 恆流源0.03--0.02--0.03 還是不能開機
繼續往下檢查了 ~"~
javascript:;
目前 觸發後2R5A 電壓沒出0V

网友D:
恭喜我吧,我的已经完修!是U61击穿引起。手机码字不方便,明天我上维修经过。
兄弟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我吧,我的已经完修!是U61击穿引起。手机码字不方便,明天我上维修经过。
兄弟加油! ...

恭喜了...我繼續奮戰...

网友:
我的IBM X31主板又能工作了!

【转自己的贴】(原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3041-1-1.html

 搞定!

  又花了一天时间爬电路图、逐一对南桥周围元件进行测试(说白了就是打阻,与电路图及旧板对照),竟然发现R885对地电阻偏低(R885标称100KΩ),只有37.5Ω(事后在脱开R885、U61后测试,发现这个电阻是U31 №40脚对地电阻,奇怪的是旧板上测得的是 ∞,这可能是旧板没安装南桥的缘故吧)。顺藤摸瓜,一路进U31(H8S/2161B) №40,另一路(DOCK_USB_ON)去U61(74CB3Q3306,DUAL FET BUS SWITCH)。U61 №1脚对U61其它各脚逐一打阻,发现与旧板有出入,特别是№1脚对№6脚阻值只有几个欧!U61与USBP0口有关,此口是去底座的。当时就想当初主板遭受电击时,底座的USB口也插了线,U61很有可能损坏,从而影响到整个USB模块。

  看着U61还不难拆,马上就吹了下来,再测它的№1对№6脚的电阻只有115Ω( 理应∞);№7对№6脚只有1Ω(理应∞);№1脚对№3脚只有220Ω(理应∞),看来真的是坏了!这个IC是双场效应管电子开关,作为扩展坞(底座)USB功能的开关。
  干脆不安装U61,直接开机,发现进系统不再有之前所提及的非正常停滞(黑屏),一气呵成!心中暗喜,“桌面”一旦安顿妥当后马上插U盘,任务栏右下角出现了很想念的绿色小箭头。。。。。。那个可爱啊!!!
  再看电源的电流指示,只有700mA左右,不再象之前的要1.4A,说明USB口不正常时,系统总在查询着什么,导致CPU基本在高负荷运行状态,现在USB口正常了,CPU负荷也恢复较低水平,听起来很奇怪是吧?但事实就是如此!
  为了证明其它设备没有问题,紧接着就测试了miniPCI、CF卡接口、1394口、InfraRed功能、Modem接口,均正常!插上的miniPCI无线上网卡现在正正常工作中,我码这些东东就是通过这台赤膊上阵的机器与大家交流的。
  至此为止,测量操作失误造成的损失尽数被挽回!示波器由厂家免费维修好,主板由自己的执着修复,真的相当完美!过程虽然漫长,但学到不少东西,这是钱买不来的。
  同时也证明一点,我的土法BGA还是相当成功的!大家祝贺我吧!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无私帮助!谢谢!
  最后上几张图吧:

  这是我简陋的BGA设备:

  待机时的电流,正常时为40mA左右:

  还未修复USB口时,大家可以看到电流一直很高:

  这是在BIOS界面时的情况:

  以下为修复USB口后的状态:

  播放高清电影,CPU全速运行时的电流:

网友D:
  gf0902兄,我给你一份T40的检修资料,很有用的,文中对该类主板的电源系统讲解得很地道,不妨参考一下吧!

  顺便又得麻烦您了,我想知道R885对地阻值是多少,因为我测下来和那块料板上的有很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料板没安装南桥),R885是100KΩ的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接U31(H8S/2161B) №40脚。料板上测得的电阻为100KΩ,即为R885的阻值,而我的这块主板上测得的是37.5Ω。事后在脱开R885、U61后测试,发现这个“37.5Ω”电阻是U31 №40脚对地电阻。
  在开机状态(没安装U61)时,测R885端电压为1V,此时是没上扩展坞。我担心U61的击穿可能会影响到U31的内部电路,冒然插上扩展坞会引起其它故障。因此想让您帮我测试一下。如果与我测得的没多大出入,我就把料板上的U61拆下装到这块主板上,就可以正常使用扩展坞了。
  期待您的数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gf0902兄,我给你一份T40的检修资料,很有用的,文中对该类主板的电源系统讲解得很地道,不妨参考一下 ...

謝謝...我在參考看看..
R885 474Ω..
量出來的值

你也太強大了..土法煉鋼的 也行..
我是手動能力很差的..
用到的時候 再去買BGA返修台..
總覺得目前風槍很難用..
有建議買哪一牌的嗎?
我是買YIHUA 898D 風槍跟電烙鐵 一起的...
總是吹不下來 零件..(可能操作錯誤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我在參考看看..
R885 474Ω..
量出來的值

谢谢啦!这个阻值与我的37.5Ω还是有很大差距啊!刚才我上底座试了一下,该点的电压不管脱不脱离底座都是1.0V(待机时为0.98V)。
装上从料板上吹下来的U61后,底座的USB口能正常使用了,但有又出现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底座上时,一旦进入Windows XP ,CPU的最高频率只有1GHz,而正常应该为它的额定最高频率1.5GHz。会不会是上面谈及的U31 №40脚内部电路有问题影响到的呢?这需要再深入的研究啊。。。。。。弄不好U31也有小故障。唉,焊接U31又是一个挑战!

关于您说的焊接工具,我手头的风枪就上面图中的那个啊,赛克的850D,这还是同事送的,感觉还可以。在焊接大件时,最好有预热台,这样温度很均匀,好焊接,元件也不容易出故障。但是对于Lead-Free的板子我还没试过,光一个小风枪是比较难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啦!这个阻值与我的37.5Ω还是有很大差距啊!刚才我上底座试了一下,该点的电压不管脱不脱离底座都是 ...

哀 發生慘事..
星期六晚上喝了 一罐紅酒..
想說 無聊 繼續檢查..
誰知道 在量U49 的時候 手不小心抖一下..
恆流源 跳變5V...然後一陣白煙...傻眼...
量L16 2R5A電感對地值 0歐短路..
分前後...後短...
心情差 就跑去找妹妹聊心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哀 發生慘事..
星期六晚上喝了 一罐紅酒..
想說 無聊 繼續檢查..

  真的是杯具呵。。。。。。可能最近冷落了妹妹的缘故吧?很有必要与妹妹聊聊,可以修整一下情绪的哦!
  您说的,L16对地0Ω,可能是MosFET击穿了吧?可以拆去L16即可判断到底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
  好在IBM的这款经典主板资料很多,修这个东东本来就是玩个愉快。我接下来还有个小尾巴要解决,就是前面说的上底座后进入winXP 系统CPU频率最高就只能到1GHz(引导阶段正常)。今天又仔细研读了南桥的资料,似乎还是与南桥方面有关,因为南桥中的电源管理模块与CPU的SpeedStep功能相关。
  马上要过年了,希望您尽快心情好起来,早日完修!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杯具呵。。。。。。可能最近冷落了妹妹的缘故吧?很有必要与妹妹聊聊,可以修整一下情绪 ...

後短...
沒工具拆 顯示晶片...
有關連的MOS管..
拆下來了...
一樣短路..
顯示晶片 有可能短路 嗎?

网友:
重复发帖了,删除……

网友D:
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更换了U31解决了它port A损坏故障。而之前说到的关于cpu 频率被无故限制其实并不是电路真的问题,而是没上电池的缘故!这型号的机子很奇怪,不上电池就限速CPU为1GHz!有网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您帮我测的“R885 474Ω”现在看来你的U31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我更换H8后现在测得的是100KΩ。可能开机不能进行与H8有关吧。
不过现在2.5V出了次生故障就麻烦了,稍后我给你份我整理的电压资料做参考吧。
显示晶片应该不那么容易短路吧?看看2.5V负载其他还有哪些,先易后简,避免故障扩大。因为我之前好几次想重焊南桥,和拆动其他一些IC,亏慎重行事,先去网上查看,静下心慢慢冷静分析,就少走许多弯路和省了不少力。
执著,会让成功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你面前!兄弟继续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更换了U31解决了它port A损坏故障。而之前说到的关于cpu 频率被无故限制其实并不是电 ...

恭喜你了 總算完修...

最近比較忙..
等有空閒 再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