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工牌 冰溫熱 開飲機JD-6211 燈號

楼主(2013-01-21):
請問這款開飲機 ..
1.若冰水燈號一直閃是什麼問題呢?  其他的動作都很正常
, 只有冰水開關按了沒作用, 這是不是偵測不到有水源呢?
2. 從熱水桶和冰水桶那邊都有拉出一條線, 那是溫度感知嗎? 還是偵測有無水源?
3. 有電路圖可以分享嗎?

网友:
有圖可以分享嗎?讓大家了解如何幫你 ^_^

楼主:
我沒辦法上傳圖片,是我等級不夠嗎? 上傳附件沒反應,我用手機上的.

网友:
#4第一張圖是溫度過熱保護開關,#5第二.三看起來好像是水位開關!

网友:
你這台,在冰水方面,是使用致冷器的。

你說在熱水方面,都正常,那麼是冰水無法成為冰水嗎?

還有最後那幾張圖,除了有一些是小溫控(金属接腳的),另外的線應該是用來感溫的。

這台的動作應該是藉由感應器控制電路板上的繼電器。所以你先看看致冷器上有無電壓,再檢查繼電器,及控制電路。

楼主:
這ㄧ台熱水都正常,就是冰水無法致冷,按下冰水開關沒作用,冰水燈號ㄧ直閃,不知道是不是偵測不到水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ㄧ台熱水都正常,就是冰水無法致冷,按下冰水開關沒作用,冰水燈號ㄧ直閃,不知道是不是偵測不到水位。 ...

想請教一下,chiohsu 目前做了多少檢測工作?是否可說明一下。

若你真的懷疑冰水開關沒作用,可能是偵測水的問題,那麼你是否了解這台偵測水的原理呢?

前面有痞友說了,可能是用浮球開關,你有沒有檢查這個檢測開關是否有問題呢?

一般這種開關大多是由磁簧開關構成的(和一些簡單型的門窗防盜系統原理一樣),系統會有一個檢查機制,可能是簡單的電晶體電位檢測,或是用 OPA (可能是開關型的),再交由 MCU(如果你這台有的的話)處理,再控制製冰水的功能,由於電流較大,應該是透過繼電器來控制。

所以,你必需要對其原理有些基本認識,或者自己抓一下線路的走向,這樣處理起來比較容易了。

有時電路圖不是萬能丹,了解系統的基本原理及方塊圖,才是維修的不二法門。

网友:
有一種可能性
冰水用量太大
製冰水來不及
造成無水開關啟動了
因為你這台有無水自動斷電有水自動復原功能
建議你拍張全面圖
然後拍幾張連圖
也就說局部特寫連的
重要零件特寫
這樣比較看的清楚
看的懂的人才幫的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