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open AX4PE

楼主(2013-01-21):
撿回來的板子,插上小4pin就不開機,
由於沒有想到會修好,所以少拍了很多照片....

電容與MOS全請下來測量

拆下後量測 發現圖中紅色MOS異常

更換後正常開機

故障品

有一點很奇怪,拆了許多板子(原本是想要撿6.3v 3300u電容當備料)卻發現nichicon的容值都6000多u,但外殼明明寫3300阿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容值也差太多了,從外觀看真的無從判斷啊!

网友B:
有一點很奇怪,拆了許多板子(原本是想要撿6.3v 3300u電容當備料)卻發現nichicon的容值都6000多u,但外殼明明寫3300阿

我也遇過…
SANYO明寫就是3300uf,怎麼量就是4600uf,5顆都一樣。

网友:
有一張板子GA-G31M-ES2L故障一樣
上管k3918一個DS短路更換中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容值也差太多了,從外觀看真的無從判斷啊!

對阿~很奇怪....且每顆拆下來都這麼大....
害我以為我電表故障說....

网友C:
標錯包裝還是電容故障?

网友:
电容可能有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錯包裝還是電容故障?

坦白說,我也不確定,不過量測出來的值range蠻大的,約1000u(有的量6800u 有的又5900u)
是不是印錯我也不知道,但是手邊有這種電容的人建議你可以拆下來量量看,我試過好幾張故障板,nichucion的都容值異常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坦白說,我也不確定,不過量測出來的值range蠻大的,約1000u(有的量6800u 有的又5900u)
是不是印錯我也不知 ...

這不奇怪主機板常用的nichicon (HM系列)最常發生,因為當時填充過量的電解液,現在比較少出這種問題了,看到nichicon (HM)系列,我都想換掉他,因為壞掉機率比較高,量測高太多就算能用,也不建議使用了。

网友:
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一點很奇怪,拆了許多板子(原本是想要撿6.3v 3300u電容當備料)卻發現nichicon的容值都6000多u,但外殼明明 ...

測量的電容量變大應該是洩漏電流太大所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測量的電容量變大應該是洩漏電流太大所引起

一般非nichicon(HM)系列就如同您所說的,是洩漏電流太大所引起,但是如果是很大量都是這樣的話,就是成分上有問題,不太可能這個系列,幾乎每顆都是洩漏電流太大,我量過很多這牌子(HM)型號電解,不管是家電測試儀或是一般電容表,都是屬於太大,維基百科,其實就有寫到,在2005年5月,有些跡象顯示出在iMac、英特爾、戴爾主機板內有瑕疵的Nichicon電容是由於其他問題(填充過量電解液的電容)而導致,而並不是因為錯誤的電解液成分所造成。然而,正常的電容在系統的作用效果與自身的物理性質與瑕疵電容是一樣的,不過還是要辨識出來,而且要修復它。(只有Nichicon HM與HN系列電容受影響),參考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E%B9%E7%81%BD%E9%9B%A3,雖然現在不常見了,不過修到舊主機板,還是很有可能發現的,電解電容還是不能排除瑕疵品,高容量低用的狀況,那時就會怎麼量都量不準,這系列就是填充過多電解液造成的,以上是我的認為,也沒其他更好的解釋,他這個牌子其他型號電容就沒出現這個問題,更舊的85度電容也沒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不奇怪主機板常用的nichicon (HM系列)最常發生,因為當時填充過量的電解液,現在比較少出這種問題了, ...

原來是這樣. 看來下次不買nichicon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