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機-遙控模組更換

楼主(2013-01-21):
版上神人求救,本人視人不清買了一台無牌液晶電視(人家說是代工廠不貼牌電視),使用上是還好,但搖控很爛,常常有收不到訊號,也不知是遙控器的問題,還是接收器的問題,而且最麻煩的是,市面上所有萬用遙控器都沒辦法用,可以請問能夠直接更換遙控模組嗎?台南地區有這類店家嗎?

网友A:
您可以帶電視過來.我幫您掃掃看.還沒碰過掃不出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帶電視過來.我幫您掃掃看.還沒碰過掃不出來的.

大大我這版子得搖控您有嗎.http://bbs.pigoo.com/thread-42929-1-1.html
感恩喔.

网友C:
是這支嗎?
主機板
主機板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我這版子得搖控您有嗎.http://bbs.pigoo.com/thread-42929-1-1.html
感恩喔.

沒有原始遙控器就需要用掃的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這支嗎?

主機板

您這支遙控器跟聲寶有一款一模一樣.只是顏色稍不同.
試試聲寶LM-23U1這支遙控器.
適用於LM-23U1  LM-26U1  LM-32U1這幾款機型.

网友:
搖控器~~請先確定~~ 紅外線LED 是否正常發訊~~

可以用手機相機模式~拿搖控器對著相機按~~

從手機上可以看到 搖鞚器上的紅外線~LED 有沒有亮

大都是紅外線 LED 的腳斷掉比較多~~

网友:
好像台中...菱威智出得機子

网友:
接收器換掉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帶電視過來.我幫您掃掃看.還沒碰過掃不出來的.

十分感謝!改天幫去您店裡掃

只是想到42吋電視要從三樓搬下來

簡直折煞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