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加壓馬達沒用水也一直打水

楼主(2013-01-21):
話說我家有個已經沒在用的太陽能熱水器
搭配了一個加壓的馬達
木川KQ200V
最近晚上睡覺一直發出打水聲音
已經打擾到我睡覺(但我老婆卻聽不見?暈)
根據網路文章把電子線路塑膠上蓋打開
將P線拔除
水壓仍在
但是惱人的打水聲音幾乎消失了
晚上尤其聽不見
分享給大家
本來爬一些文章想說要換啥壓力開關
但是找半天根本不見啥壓力開關
原來我的是電子式的....

主角

主角

就是它...

网友A:
咦~沒用水卻一直打水,難道不會爆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沒用水卻一直打水,難道不會爆管嗎?

常見的是說要查水表了解有無漏水
一般常見是馬桶
我查過家裡馬桶應該不會
懷疑是加壓馬達電子裝置偵測有問題
所以一直打停打停的連續發出聲音
所以才去查到底要怎修理

网友B:
hoxmac大 :
請問什麼是P線?
修好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xmac大 :
請問什麼是P線?
修好沒?

我家的應該是壓力開關有問題

以下節錄..

這台算是木川一個不錯的電子式產品
這台馬達也都是配東元馬達的!
電子式的優點他都有,缺點它也都有改進!
改進了甚麼呢?
你把KQ系列的蓋子打開,會發現有好幾條線
寫著Q的線,代表著流控開關
寫著P的線,代表著壓力開關

這兩條線能幹嘛?

例如當你馬達遇到沒開水卻打不停,你就直接把兩條都拔掉~若還是不會停,代表電子板壞掉了!
若有停了.接下來插上Q線.馬達會打就代表流控開關壞掉了
若插上Q之後馬達也不會轉!那就是壓力開關壞了!

這些東西都可以自己來換就好
一來省下送公司花的時間~二來自己買零件換比較便宜!
還有一個用途就是
假如你家水塔比馬達高50公分,我極度建議你把p線拔掉~就是不要用壓力開關!單純用流控開關就好!
為什麼?
因為這樣管路就比較不會積壓力!在極小水量時也不會打一下停一下!也較不用擔心管路壓力大會漏水!很好用!
這樣做的意思就是改成"順水流控加壓馬達"
那一定有人會問....為什麼不直接買順水流控加壓馬達?還比較便宜!

答案是.......因為一般店家沒有人放!因為沒有人推廣!不過這樣真的會比較好用!

==========================================================

這裡有參考借y拍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應該是壓力開關有問題

以下節錄..

謝謝您~
是否可以請您上實際圖片,可以讓更多同學明白,也讓小的(聞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