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否推薦的固定架?

楼主(2013-01-21):
有時候在維修電子零件的時候,常常恨不得自己有第三隻手,要不然都沒辦法固定好
pcb版之類的東西,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推薦的工具。

网友:
我在阿拍看到的
放大鏡 工作台 加工夾座

网友:
多種型式且獨立功能的比較好。

网友:
上次去買東西有看到gi0001tw 推薦的 開價300就沒下手了

网友:
偶都是拿舊書本雜誌厚抹布墊一下
不良習慣n_067|

网友A:
可以利用木塊上下共八個腳面,鋸出不同斜溝,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木塊上下共八個腳面,鋸出不同斜溝,參考看看!

這個帥喔!給一個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帥喔!給一個贊!

這邊說贊效果有限,給個評分比較實在!!

网友:
都用鱷魚夾不太夠力,有沒好的夾具

网友:
堅固耐用....
X天,$250~280,關鍵字"虎鉗"

楼主:
感謝大家給的意見,我也有在露天上看到那個多合一的功能,但是也是覺得獨立功能的會比較好,

不過那個用木頭的真的很有創意,有痞酷的精神...

网友:
介紹一種很不錯的方式。也不用什麼費用,效果也很不錯。

當過兵的人可能都了解打靶時用的沙袋,不妨自己做一個,不管你的電路板是什麼形狀,由於沙的可塑性及固定性都不錯,我想應該滿實用的。

不同再去調整那難用的夾子,也不用調整距離,只要板子往上一放,左右動一下,再壓一下,板子就可固定住了。

這樣效率是不是很高!

^_^

楼主:
不過裝沙子的袋子要用哪一種的呢?不知道焊槍的溫度會不會讓他破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裝沙子的袋子要用哪一種的呢?不知道焊槍的溫度會不會讓他破掉

你有點想太多了。

即使用最普通的布來做,除非用 “火” 去燒,要不然一般的布不會燒起來的。

布的材質也很簡單,只要夠軟,夠大,就很好用了,至於大小,你可視你的需要改一下。

要裝多少砂呢?個人需求不同,自行抓一下。

建議用不要的牛仔褲褲管來做,你道為什麼嗎?發揮一下想像力 ^_^

不要跟我說不夠大,若電路板真的很大,可否多做幾個來用呢?

另外,閒來沒事,也可拿來練練身體 ^_^

网友:
我用日本Goot ST-62的,比較紮實
http://www.100y.com.tw/product/10695.htm

网友(2013-02-23):
拿長尾夾改一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196249480

這型的好看不好用…
加了電池太重了,放大鏡常滑下來,
鏡片多了小的高倍放大,反而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