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氣公板-得意 405R 機板被我弄壞了

楼主(2013-01-21):
得意 405R 機板被我弄壞了  不知道這顆有沒有得買

[求助]冷氣公板-得意 405R 機板被我弄壞了

网友A:
jimna 大:
請問是得意冷氣公板嗎?
是否改一下標題,會比較清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mna 大:
請問是得意冷氣公板嗎?
是否改一下標題,會比較清楚喔!

滷蛋大大   不知道你有沒有殺肉品呢!!
:)

网友B:
我應該有.你在那區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滷蛋大大   不知道你有沒有殺肉品呢!!
:)

要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看看~

就拜託大大  幫小弟留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應該有.你在那區域

悲劇了  鼓山區   最近剛出爐的九如(內維)夜市這邊

网友:
初級220v   次級12v   用原來的老基板的變壓器就可以了
變壓器外接在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它嗎!

大大  這未免也太大了吧
我這是新款的板子@@
-----------------------------------------------------

這

這個啦~~~

過一陣子
如果沒有  看來  只能去買一塊  賠佬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未免也太大了吧
我這是新款的板子@@
----------------------------------------------------- ...

jimna大:  請問你的變壓器它怎麼了....誤切電源選擇開關燒燬嗎?還是線圈弄斷了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mna大:  請問你的變壓器它怎麼了....誤切電源選擇開關燒燬嗎?還是線圈弄斷了線? ...

我再拔PIN
我的姆指一推  趴   就掉下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拔PIN
我的姆指一推  趴   就掉下來了

你的意思是變壓器被你弄斷線掉了下來?跟PCB分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變壓器被你弄斷線掉了下來?跟PCB分離了!

恩恩  沒錯

网友C:
照個相來看看,應該可以修變壓器的!

框架用三秒膠或AB膠修護,斷掉不夠長的線,先在各個接腳柱轉繞二三圈焊好 ,再把原來線圈接線,接回即可!

网友:
新的板子是採交換式降壓電源電路,所以變壓器體型大幅縮小,也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未免也太大了吧
我這是新款的板子@@
----------------------------------------------------- ...

哇~差太多了~
這一型用過幾次,個人覺得不好用,會有高頻聲,還是習慣用有大顆變壓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個相來看看,應該可以修變壓器的!

框架用三秒膠或AB膠修護,斷掉不夠長的線,先在各個接腳柱轉繞二三圈 ...

@@這可能眼力要很好喔    接線的話   線機板上跟貼紙塊貼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差太多了~
這一型用過幾次,個人覺得不好用,會有高頻聲,還是習慣用有大顆變壓器的~ ...

高頻的聲音  會被  風聲   壓縮機  馬達運轉  給蓋過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頻的聲音  會被  風聲   壓縮機  馬達運轉  給蓋過去的!!!

待機時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時也有!

是喔   都沒注意聽捏!!
可能公司在馬路邊  雜音很多   都沒感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未免也太大了吧
我這是新款的板子@@
----------------------------------------------------- ...

如果找不到要賠錢嗎?

网友E:
啥!冷氣也有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找不到要賠錢嗎?

就買一簣賠公司吧!!
不然也是從薪水扣掉  都一樣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冷氣也有公板?

有阿   很種
不過   近幾年  得意的  比較多人再用
他牌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其它的大大  之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買一簣賠公司吧!!
不然也是從薪水扣掉  都一樣XD

我找一個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一個給你,。

恩  感謝大大囉  等帶你的殺肉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可能眼力要很好喔    接線的話   線機板上跟貼紙塊貼平了

少年的時候!物資缺乏的時代! 連中週變壓器斷線都可以修復!

网友:
以前的年代過得比較辛苦
不過維修功夫都練得特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冷氣也有公板?

你是真的不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