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歌林烤箱切換開關(已解決)

楼主(2013-01-21):
八年的烤箱
診狀:上面兩支加熱管不工作(10歐姆串聯=20歐姆,110V/20歐= 5.5A ),切換開關已經燒焦

玻璃纖維板,高溫處已經變灰白

切換開關面板位置:關/下/上/上下 四段循環

切換開關板:燒毀的是上加熱管接點銅片 (下加熱管接點良好)
請問這款切換開關除了歌林,哪裡可以尋獲同品或是代用品? 感恩!

楼主:
印象中小烤箱有 上-off-下 三段式波段旋鈕,但是安培數不足
仿間較易取得電動車選擇開關、電盤切換開關,但是都無法耐250度C高溫

网友A:
到資源回收場尋找吧!! 全省各地都有機會!! 其實 一般都是上下都加熱,所以乾脆把他接在一起好了..
你的烤箱使用率也太高了!! 開店做生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資源回收場尋找吧!! 全省各地都有機會!! 其實 一般都是上下都加熱,所以乾脆把他接在一起好了..
你的烤箱 ...

家電每天操,已經修理到不能自拔,想去回收場也不見得能取到同款料
最後面那盒阿乾牌百寶箱很管用

先用玻璃纖維板補片

鍍鋅接頭夾接,補錫防氧化,用銅線錫焊強固,白鐵線綑牢

凸輪軸開關測試

擦拭,交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電每天操,已經修理到不能自拔,想去回收場也不見得能取到同款料
最後面那盒阿乾牌百寶箱很管用

厲害!厲害!  恭喜完修!

的確,  向歌林(瑞林) 拿零件 是蠻貴的, 不一定有此Part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電每天操,已經修理到不能自拔,想去回收場也不見得能取到同款料
最後面那盒阿乾牌百寶箱很管用

popcorn 大:
  決定了!! 我要好好的 惜物!! 把修不好的東西收集起來鐵塑膠放棄,其他的零件收集起來,或許還可以給你再利用!!

网友C:
這種改法,帥哦!

我看那個電路板,好像不是玻璃纖維的,會不會有副作用,例如溫度問題而變脆而導致故障?

网友D:
真棒!!洞洞板真好用!!
如果玻璃纖維板會烤脆的話,再試試電木的,不知道哪種比較耐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厲害!  恭喜完修!

的確,  向歌林(瑞林) 拿零件 是蠻貴的, 不一定有此Parts! ...

NB大安安,這台完修400,做口碑的
想必有一天總會遇到不能DIY的組件
請問您有歌林或是其他廠家零件訂貨的網址或信箱提供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corn 大:
  決定了!! 我要好好的 惜物!! 把修不好的東西收集起來鐵塑膠放棄,其他的零件收集起來,或許 ...

阿乾師謝謝啦!
外觀良好的故障品要珍惜,您可以將控制板一起寄來
將來遇到同型號的家電我可以嘗試測試修理寄還
感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改法,帥哦!

我看那個電路板,好像不是玻璃纖維的,會不會有副作用,例如溫度問題而變脆而導致故障? ...

老強兄安安,
電木與玻纖的差異,可目視區別,不然用火烤或是折斷辨識
飛機上的電路板都是加厚型的玻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讓飛機那麼滴重~
這開關我給它保固一個月,我也想追蹤服役情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棒!!洞洞板真好用!!
如果玻璃纖維板會烤脆的話,再試試電木的,不知道哪種比較耐熱。 ...

強度一定是玻纖
航空地面裝備都是玻纖,設計上應該有它的考量
哪個耐熱,我也不知道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NB大安安,這台完修400,做口碑的
想必有一天總會遇到不能DIY的組件
請問您有歌林或是其他廠家零件訂貨的 ...

歌林倒店了不是嗎? 東元都有維修站可以買到零件!!
修不好的家電我會把相關PARTS留下收集!! 跟你換棒棒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歌林倒店了不是嗎? 東元都有維修站可以買到零件!!
修不好的家電我會把相關PARTS留下收集!! 跟你換棒棒糖 ...

阿乾師有遇到順手的電子鍋 電子扇 電水瓶 烘碗機 DVD等等小片控制板,幫忙收集~
棒棒糖是? 家電收件多,我比較擔心木筷~

网友E:
有給他耐熱嗎n_064|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師有遇到順手的電子鍋 電子扇 電水瓶 烘碗機 DVD等等小片控制板,幫忙收集~
棒棒糖是? 家電收件多, ...

我會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給他耐熱嗎

希望能返修,才有改進的空間~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

楼主(2013-02-25):
今天發現一台類似烤箱-15A塑膠波段開關
原來是我多慮~

网友:
看完..起立..敬禮..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