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Nikon相機燒毀的SMD元件

楼主(2013-01-22):
這台落地後,相機就無法開機也無綠燈指示

電源板中左三個錫焊點為電池供應,測量 + - 兩極已經短路

逐一拆除接頭,確認是這塊板子造成電源短路

可以確認這顆元件與接地點短路燒毀了
問題求助:
1.如何得知這顆燒毀電容編號?(旁邊一樣大小電容上沒看到編碼,我沒電容表)
2.這麼密集的元件,如何解焊燒毀的元件? 小弟手中只有電烙鐵~

网友A:
1,一般是找相同大小的電容,測量它的電容值,但沒有電容錶只能用猜的.
2, 是我,我會用尖一點的烙鐵頭.

网友B:
P大好,
1.感覺是電源濾波用電容,根據尺寸估計為1u-10uF(數值大小,基本上應無太大影響).
2.拆焊時,先在電容兩端加少許焊錫(可增加焊點導熱面積),再以烙跌頭,在其兩端輪流加熱即可.(兩端加熱時間,輪流由長逐漸變短,直到焊點的錫熔化,便可輕易取出,千萬不可用暴力...)
3.請問此電容外觀有燒毀跡象嗎?拆下電容後,還要再確認是否有其他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是找相同大小的電容,測量它的電容值,但沒有電容錶只能用猜的.
2, 是我,我會用尖一點的烙鐵頭. ...

謝謝Ricky指教,我現有的量具可測1UF以上電容,看來我對SMD認識不足。
依據您的指導用尖頭烙鐵,後來發現同時用兩支烙鐵一手一支,
很容易可將SMD元件夾移,謝謝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
1.感覺是電源濾波用電容,根據尺寸估計為1u-10uF(數值大小,基本上應無太大影響).
2.拆焊時,先在電容 ...

謝謝CIKO老師指點,沒想到這麼小的元件電容量可達uf,以後會來測量看看
我曾嘗試用2.用廢板解焊smd,可是電阻會斷,電容會黏錫都算失敗,也許該用寬頭烙鐵才適宜。
這燒毀半碳化電容我用兩支烙鐵夾移下來,換上一顆小一點的電容
測量電源+-兩極阻抗約1~3k ,可是還是不能開機,這碳化電容因該是短路後造成次因
因為沒有制式修理盤盛裝,我把相機暫時復原,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