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電壓正常,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13-01-22):
POWER 電壓正常,PG值一閃一閃,無法正常開機

PG 990 MS ===>>>是啥米意思

測試器照片

測試器照片

网友:
一般要加負載測才標準
PG 990 MS ===>>>是啥米意思---------就是指PG信號即電源中的POWERGOOD信號,又稱“電源好”信號
開機後,相對於+5V電壓,延遲100ms~300ms產生,在關機時,則提前100ms消失

网友:
我也來求救,我有一顆七盟850W,最近也是出現這樣的情形,裝上機會一直重覆又開又關,
不過偶爾可正常開機成功。

拆下來空載綠黑線連接測試風扇會運作,電壓測量都正常,但隨手拿兩台光碟機上電測試,
其中一台面板LED燈要亮不亮的,沒有運作聲音,
另一台上電後聽到馬達運轉一下的聲音後,psu就自己關掉了。
再拿台筆電用2.5吋硬碟接SATA電源,就像Y型USB線只插一條不夠電的聲音。
接下來打開來看內部,沒有看到有異常的電容或燒毀零件的跡象,正在頭大中~~

网友A:
jst2532大大的照片2右下那顆PFC電感線圈是假的喔...
裡面完全沒漆包線,只是增加重量用途功能

以下是它的解剖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st2532大大的照片2右下那顆PFC電感線圈是假的喔...
裡面完全沒漆包線,只是增加重量用途功能

請問chiaomuchin大大如何得知與識別那顆PFC電感線圈是假的.真的是令人驚訝!!感恩喔!!!

网友:
去查輸出PG的晶片

网友:
pg信號,用來通知主機板表示電源準備好了,可以進行開機動作
pg信號須大於100ms小於500ms,超過表示信號異常
先去查看pg信號由哪裡產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chiaomuchin大大如何得知與識別那顆PFC電感線圈是假的.真的是令人驚訝!!感恩喔!!! ...

外觀上可以明顯看到並沒有漆包線的纏繞痕跡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A:
jst2532大大的照片2右下那顆PFC電感線圈是假的喔...
裡面完全沒漆包線,只是增加重量用途功能

經...jst2532本人證實...那電感線圈是假的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一顆一樣是假的PFC電感線圈(左岸東西越來越氾濫台灣了)

网友:
早就有
有聽過這種廠就是一年
第二年就不見
專做黑心貨
所以大陸買東西只有一個原則------------買前多考慮--買後不滿意就丟垃圾桶

网友:
月初也修到一台同型POWER(好像叫戰鬥王),PFC電感線圈真的很假,我把它拆了賣廢鐵。

不過還好啦!!!聽說還有灌水泥的假PFC電感線圈,完全沒有回收價值。

网友:
大大的眼睛真犀利,看圖片就發現是假的

网友:
假的下次有機會遇到要好好觀察一下

网友C:
真的..我今天剛好碰到電源壞掉..
想說可能是電容爆開..
沒想到..看到一顆跟大大一樣的變壓器.
仔細一看..還真的沒漆包線..
就拆看看囉..
還真的跟大大一模一樣...假的沒作用~
真是無言啊...
該電源供應器"坦克戰士2":@

网友:
從PG訊號查起…
原則上,先看PWM IC的運作是否正常,從這裡下手應該會快一些~
不過還得看得顆POWER的PWM IC是那個~
如果是一些低價的POWER,可能會用對岸的2005B系列的solution…
那就比較頭痛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我今天剛好碰到電源壞掉..
想說可能是電容爆開..
沒想到..看到一顆跟大大一樣的變壓器.

再+1
x鷹 420w,可惜沒拍照,
通常出現在便宜的主機上!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了...如果在台灣可能要上新聞一整天...消保官大概也要出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