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ASW-U108T出現故障碼E9

楼主(2013-01-22):
小弟家的SANYO ASW-U108T洗衣機,目前洗衣正常,
就在要脫水時,當水自動洩完後,面板就出現E9的故障代碼
請問,這大概是哪裡的問題呢??
可以提供一個方向讓小弟去查看看!!
謝謝!!

网友:
"E9"一般即是水位開關不良.
其檢修方向.更換水位開關之前.先檢查壓力管.連接線接點.
另外機板不良也會造成.

网友:
這台是日本原裝Y8度洗衣機

E9故障後面應該還有故障碼,例如 : E9-20 / E9-40 / E9-80....等
不過只要是E9開頭的都是指馬達與基板之間通訊異常

請打開洗衣機前面鐵蓋,找出洗衣馬達端子接頭,會有兩個接頭一個是馬達線圈端子接頭,
另一個端子接頭是馬達內部霍爾IC接頭,將霍爾IC端子接頭拔開注意看端子座內部接觸點是否已氧化
若氧化建議將端子剪掉直接剝線短接即可

网友A:
如果是水位開關,那會不會一開始就無法偵測呢QQ

不妨試試短路安全開關試試

錯了,別罵我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水位開關,那會不會一開始就無法偵測呢QQ

不妨試試短路安全開關試試

各廠牌的故障碼不一
我好像誤導囉...
按照樓主所言.因該是上蓋開關壞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熱情相助;原本上網找故障碼,也是一頭霧水;因為若是馬達回路有問題,應該是連洗衣都會有問題吧?!
可是目前洗衣都正常,就脫水時,水自動洩完後就出現故障碼!!
是 E9-40 !!
我看要等過年年假有空才能來找問題了!!
謝謝!!

楼主:
請問,是指圖片中的端子接線嗎??

外觀看起來沒什麼異常,拔了半天好像拆不下來,先傳上來看看;確定可以拆下來嗎??

另發現皮帶好像鬆鬆的!!??若要更換,一定要到三洋的維修站買嗎??還是新北市哪裡可以買得到皮帶??

謝謝!!

网友:
皮帶到一般五金行帶去核對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指圖片中的端子接線嗎??

不是馬達這一頭,洗衣機不必放倒,在3樓我有說過 " 打開洗衣機前面鐵蓋 " 左側會有一包接續線,其中有2個端子是連接到馬達上的, 黃/藍/白這個端子是馬達線圈,另一個端子就是馬達內部霍爾IC(記得也是3條線好像是紅/黑/橘),
請仔細檢查霍爾IC這個端子是否氧化

皮帶鬆掉不必更換,只要將固定馬達的2顆螺絲放鬆,然後將馬達往後移這樣皮帶就會拉緊,最後再將2顆螺絲轉緊即可

楼主:
問題解決了!!
就如同tsao0427大哥說的差不多;只是線路呈現要斷不斷的接觸不良狀態,
並不是在端子上,是在連接霍爾IC電線某一段的電線要斷不斷,直接剪開重接一條線,搞定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