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電源燈亮但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3-01-22):
家裡的用了近三年的全不鏽鋼大同電鍋前幾天故障, 照著症頭上網找維修的方法, 修理好了, 來個野人獻曝.
型號: TAC-11KN
生產年份: 2009

通常大同電鍋故障的狀況有幾個:
1、電源燈不亮,無法過電。原因大概是溫度保險絲燒壞,可以參考電鍋溫度保險絲維修。
2、電鍋開關太早跳(飯沒熟)或太晚跳(飯太熟)。原因大概是開關組的鐵片因為長久使用,金屬彈性疲乏,可以透過調整電鍋溫度控制螺絲來解決。
3、電源相關有問題, 像是電線斷了, 電源接口燒焦了
4、電源燈有亮,但無法加熱保溫。原因是因為電鍋電(加)熱片故障,可以更換電鍋電熱片

我的是第四種情況, 也就是需要換電熱片.

我的完整情況是: 電源燈有亮, 但是保溫燈不會亮, 壓下去也不會加熱.

參照網頁說明, 跑了一趟到鎮上的大同3C, 店員說零件需要訂, 店面不會有零件的庫存, 留下電話, 隔幾天才到貨了.

想要自己買零件修的網友, 請先打電話去訂, 省的多跑一趟; 也要多等幾天, 物流沒那麼快, 我等了四天.

單買加熱片, 單價是 $170

若是電鍋上面有貼永久保固, 就請送回店家代為處理, 因為這種應該是不用收費.

再來看圖說故事:
這是加熱片, 新型的, 只有兩條電線.

加熱片

加熱片

電鍋內部:
拆掉圈圈框起來的螺絲, 才能換, 加熱片在底部, 有凸出狀的的恆溫板下方.
橘色: 電熱片固定器, 有方向性, 固定鍋底的恆溫板
紅色: 電線
水藍色: 開關
粉紅色: 保溫片
紫色: 陶瓷

所有螺絲都拆開, 就可以打恆溫板拉起來, 連同下方的加熱片.
就的電熱片有用兩個鉚釘分別鉚著兩端, 拉開, 電熱片就斷了與拆下; 最好拿到垃圾桶上方拆.
注意: 拆解加熱片會掉些金屬粉塵.

電鍋內部

電鍋內部

裝好, 按照電線與螺絲裝回原位, 上電測試, 沒有問題.

舊的電熱片拆開, 看中間, 銅片(線)有一小段黑掉斷掉, 應該是這造成的, 但沒有用電錶測量.

請參考下面的站內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19-1-1.html

維修參考網址:
http://hois.pixnet.net/blog/post ... B%E7%86%B1%E7%89%87

网友:
恭喜完修!

巧的是小弟一個小時前也才搞定長輩交代的一台電鍋

网友:
鉚釘用鑽除可以取得較完整的加熱片,雲母片留下來可以做其它維修上絕緣再利用。
最近想利用錫箔片(蛋糕底墊)應用在維修上,電鍋800w加熱絲應該是不錯的實驗對象
等我收集妥像片發表,希望能有同好一起參與~

网友A:
家裡的大同電鍋之前也是壞同一樣,不過因為是舊款,加熱片有三條線,
還要多買了一個保溫片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裡的大同電鍋之前也是壞同一樣,不過因為是舊款,加熱片有三條線,
還要多買了一個保溫片才能用。 ...

網路上面有賣三條線的, 價格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面有賣三條線的, 價格一樣.

已經換好也用很久了,謝謝提醒!

网友:
大同電鍋是很值得修的,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