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TECO顯示器電源板型號TL3282TW(已解決)

楼主(2013-01-22):
收回來沒電源板可以測
中古良品即可
希望能便宜賣我或借我測試
謝謝!!

网友A:
電源板型號      FSP228-3F01

不用跳線   直上就可以

网友B:
這種店原版隨便找一張32吋的電員板就可以改上去了??

功夫一點就找孔位一樣的??

拍賣有便宜的POWER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型號      FSP228-3F01

不用跳線   直上就可以

讓我多一個方向

网友:
+1
fsp228-3f01

還是買一塊回來測吧!?否則怎麼修好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讓我多一個方向

手上沒有這塊電源板
否則支援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店原版隨便找一張32吋的電員板就可以改上去了??

功夫一點就找孔位一樣的??

這片是 5v 12v 24v
非最一般 5vs 5v 12v 24v
能通嗎?

网友C:
我有良品板換板!
來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片是 5v 12v 24v
非最一般 5vs 5v 12v 24v
能通嗎?

你要買電視用的

一般電視的通用版 有 +5V 、+12V、+24V  的輸出電壓!!

你只要注意電源板可以提供的最高電流量是否符合需求又可以了!!

+24V可以同時接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買電視用的

一般電視的通用版 有 +5V 、+12V、+24V  的輸出電壓!!

賣亂兩種都是電視專用.
只是分別有5vs待機5vs.5v.12v 24v.
跟直接5v大電流輸出型.5v.12v.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良品板換板!
來電

我沒有電源板跟你換也
可以直接買嗎?

网友:
我有,不必繳壞板.

楼主:
謝謝大家的意見
目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网友D(2016-04-26):
親戚家中也有一台一模一樣型號
但故障情況是遙控器開機後待機紅燈轉藍燈,有背光、無影像、無聲音
再來遙控要關機時,怎麼按都沒反應,側邊按鈕也好像全部失效,怎麼按都持續顯示藍燈開機狀態
保固期間有回原廠修過一次電源板
剛剛打開被蓋看了一下,5V  12V  24V那個模組化排線母插全部被剪掉,線直接焊在電源板背面....
電壓尚未量測,不知道是不是電源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親戚家中也有一台一模一樣型號
但故障情況是遙控器開機後待機紅燈轉藍燈,有背光、無影像、無聲音
再來遙控 ...

電壓都有到的話就可能不是電源板了

............................................................
赫然發現2013年的帖~到現在還可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