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55藍燈亮著~2.3秒黑屏
火..

楼主(2013-01-22):
各位先進~前輩 ... 您好!

小弟一台優派 vx2255壞了 ...

原因 : 開機有畫面但2.3秒後就熄滅黑屏!

藍燈一直亮著,重複開機都一樣2.3秒就黑屏 ...

按下訊號切換鈕,會有畫面但2.3秒後又黑屏!

螢幕關機時,會查覺到背光燈~有燈光熄滅的動作,

請教,這種情況下是電源高壓板出問題,

還是燈管壞了! 小弟需要購買拿種零件做更換,

目前發現橘色小電容變黑~其它無異狀~面板未拆 ...

露天有賣同型號電源高壓板, 400元一塊!

我看了很多文章~但不懂壞在何處,原先想買電容全換!

怕換錯地方,面板未拆 ... 擔心沒壞又拆開!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以上情況通常~壞在何處!

小弟該買電源高壓板嗎?

网友:
想自己修應該先買工具??  學基本功???

你這樣的求助法,我也只能請您,送修吧!!!!

不想測量的話就是全部都換成新的模組嚕??

新模組都換過,還是不行,就換燈管嚕??

网友: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以上情況通常~壞在何處!

故障處 p + i 電源高壓一體板

网友A:
版大我覺得是燈管壞

网友B:
沒有設備的話沒法測,

背光問題,基本就是先測燈管嚕??

燈管確定是OK的才測高壓部分??

不然亂換都是做白工??

网友C:
有好的燈管可以先外接測試,如果不會熄滅,則是面板燈管問題,如果會熄滅,則是P+I的問題

网友D:
藍燈一直亮著,重複開機都一樣2.3秒就黑屏 ...

按下訊號切換鈕,會有畫面但2.3秒後又黑屏!

故障判別的區隔!

网友E:
是燈管壞了~~(建議上下2組一起換新)
這裡有: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社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90032
帶燈架燈管︰
490mm/7mm 16:9 22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設備的話沒法測,

背光問題,基本就是先測燈管嚕??

看了很多前輩給的意見,似乎是燈管壞了,

我想先買燈管回來外接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好的燈管可以先外接測試,如果不會熄滅,則是面板燈管問題,如果會熄滅,則是P+I的問題 ...

恩!感謝版主~前輩的寶貴意見,我會先買燈管回來測試,

請教前輩!小弟住台中,電子街有賣燈管嗎?

我只有在金華電子買過電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燈管壞了~~(建議上下2組一起換新)
這裡有: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社

感謝前輩~但很希望不是壞在燈管!

想到要拆面板就... 因為小弟是頭一次!

我會先研究好在下手,至於燈管~請教前輩,

燈管有分哪種好壞嗎?電子街有在賣嗎?

网友:
買個燈管跟點燈器(當初一起買就是為了省一次運費),然後獨立測試切割問題,應該舊水落石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藍燈一直亮著,重複開機都一樣2.3秒就黑屏 ...

按下訊號切換鈕,會有畫面但2.3秒後又黑屏!

謝謝前輩的到訪,請教您,指的這就是辨別壞在何處區別?

是燈管壞的機率較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我覺得是燈管壞

聽前輩這麼說,我挺害怕!

小弟頭一次拆面板,一直在研究如何下手!

面板蓋子該怎麼開,我會多看看文章,多了解後再拆...

請教前輩~拆面板該注意哪些重要地方?

网友F:
請參考一下。

网友:
先去買個點燈器吧...一組四件大約兩百有找..可以點到22吋...22吋以上的大約三百多....
個別測一下四支燈管...如果都正常的話....九成九是高壓板有問題了....
圈起來的區塊

如果你會量好壞的話..可以試著找出故障的零件
或是...直接買塊高壓條(一百多塊)...回來改一改...又快又省時!

网友:
直接拿高壓板去點燈管,不是更快嗎?

网友:
建議先準備測燈工具及一些基本維修品,不然單單憑故障原因很難就決定一定是哪裡壞了
你的情形我也跟幾位大大一樣直覺認為燈管故障機會比較大

网友G:
版大,
1.wet已經有說燈管可以買的地方(位於台中市).
2.台中電子街也有賣燈管,可能貴了點,自行評估.
3.那個橘色小電容變黑~它是原本的色彩~沒有壞.
4.要維修就必須先拆了他,不必怕拆壞,才有下一不可言,就算拆壞也才有新的
5.不然那麼多論壇高手教了也是隔空點穴.
以上,提供參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大,
1.wet已經有說燈管可以買的地方(位於台中市).
2.台中電子街也有賣燈管,可能貴了點,自行評估.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086938113

前輩請教您,露天這款燈管適合 vx2255 16:10 寬螢幕嗎?

我想先去買燈管先外接,試試版主建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參考一下。

台灣22吋寬屏液晶螢幕帶燈架燈管 燈架長度490mm,燈架寬度7mm。
燈架一邊高6mm,另一邊高10mm,管徑是2.4mm,附帶高低壓線及插頭。

請教前輩,這燈管適合用在vx2255上嗎? 一組50元

燈管大概都是哪種價位好,這會不會很快就壞了 ...

网友H:
燈管壞得機率不高!!
P/I版故障機率比較高

這台螢幕應該只要拆掉面板總成背蓋就可以抽換燈管了
不用拆除前方面版....

等管尺寸最簡單就是連燈帶罩整個下來量!!別用瞎猜的

你藍色燈會閃
99.5%是PI板故障
你不去檢修PI板一直在執著燈管幹麼呢...

网友:
有實驗精神 不錯
有時候補焊就會好
那兩個8腳IC 好像不會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燈管壞得機率不高!!
P/I版故障機率比較高

感謝前輩您~給的寶貴意見!

我正在看文章關於面板,有看到燈管抽換或是整個拆開,

因為不懂正在了解,螢幕藍燈會一直亮著不會閃,

2.3秒後就黑屏無畫面,藍燈還是一直亮著,很多前輩是說燈管壞了,

所以小弟打算先去買燈管來外接,但不知道燈管尺寸,

所以還是要拆才知道燈管類型,我也很希望是P/I版壞了!

但不知道壞在哪露天有賣一塊400元全新,打算買來直接換掉...

网友H:
SORRY!!!因為剛好手上弄好兩三台!!!VIEWSONIC的
我一直記成燈會閃爍

說個不重聽的話
假如你根本不常修
你要不要考慮看看你在哪,或許你把螢幕抱過去跟他借用環境
可以外接燈管確定PI是否正常
也可以!!!測試內部燈管是否正常阿

總比自己買一堆東西,還不一定知道怎用好!
況且拆解面板有一定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H:
SORRY!!!因為剛好手上弄好兩三台!!!VIEWSONIC的
我一直記成燈會閃爍

謝謝您前輩,
我又去請教一些人,都說燈管壞了,
我明天會先去買燈管,在測試PI正不正常 ...
現在~來拆面板蓋子看看,能不能抽出來...

网友:
若沒有測試儀.測試燈管.建議買個高壓公板(必竟以後維修一定用得到).
至少改高壓公板.比起換燈管來得省事.
而且此機.我所遇到大部分是高壓包不良(改公板即OK).燈管僅遇過一次.
提供參考.祝順利完修!

网友:
建議燈管+PI一起買!!省運費~加加應該600以下修好~
單買高壓到時你要懂得改~~加上拆零件的功力!!
如果自己有研究精神就買燈管+高壓版約300以下~
不然就600百找人修!!我覺得是燈管~~因為PI看起來沒問題~

网友G:
如果不想測量,或是沒工具,建議以下步驟:
1.如同wecan所說,先補銲看看,也許就好了.(自己動手免費)
2.買燈管外接看看,判斷是否為本身的燈管壞了,如果是再換燈管.(台中市有很多家,價格不一定,自己可以評估嘗試買看看)
3.如果不昰,則是P+I板囉.
4.應該不會那麼幸運昰AD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想測量,或是沒工具,建議以下步驟:
1.如同wecan所說,先補銲看看,也許就好了.(自己動手免費)
2.買燈管 ...

感謝痞酷網~先進...前輩們!

小弟測出是燈管壞了! 完修 !!!

小弟不久前將螢幕組裝起來~現在做檢查測試,

拍了一些照片~我會找時間發個維修文,

感謝大家的到訪~和知識上的幫助...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痞酷網~先進...前輩們!

小弟測出是燈管壞了! 完修 !!!

恭喜完修~~

還好我的經驗是正確的,沒有走岔路。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燈管壞了.......
用熱縮套管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拆燈管要很小心
一不小心弄壞面板排線就.....

网友:
其實應該是面板上方的那二支燈管有問題.
不過,我可以說,有50%以上都不是燈管問題.
你只要一拆就知道了.
拆了以後,要把燈管退出來看看.
跟日光燈管一樣,二端只要沒有黑,就可以不用換.
接一接,套管多套一層就可以用粉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大我覺得是燈管壞

++++++11111111111111

网友:
原來真的還是燈管故障,恭喜完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痞酷網~先進...前輩們!

小弟測出是燈管壞了! 完修 !!!

幫您處理了一下圖片(加亮) 感覺這個地方也有問題~ 不知是不是弄到污點 還是真的有損壞
如果真有問題 沒處理的話 可能過不久又會壞 個人覺得

疑似故障點

疑似故障點

网友:
不知是不是我的印象錯了?記憶中有的陶瓷電容上頭會有黑色的點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幫您處理了一下圖片(加亮) 感覺這個地方也有問題~ 不知是不是弄到污點 還是真的有損壞
如果真有問題 沒處 ...

那不是故障,那是陶瓷電容製造廠用油墨刷上去的記號(我們稱作黑帽、紅帽、藍帽、黃帽......等等),

由於年代久遠(當兵前工作過)詳細代表意義我已忘記了。

网友:
是因為環境溫度造成容值偏移較低的品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故障,那是陶瓷電容製造廠用油墨刷上去的記號(我們稱作黑帽、紅帽、藍帽、黃帽......等等),

由於 ...

嗯嗯 看照片還是不能完全探出實際狀況 還是須要經驗跟知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故障,那是陶瓷電容製造廠用油墨刷上去的記號(我們稱作黑帽、紅帽、藍帽、黃帽......等等),

由於 ...

原來是這樣,長知識了!一開始我也認為壞了 ...

過年期間,大掃除~加上最近幾天沒空,我會找時間發維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