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7V115 37吋,無法開機

楼主(2013-01-23):
機型 : LM-37V115,此台開機待機燈號為橘燈(不知是否正常),案開機鍵後5V,12V,24V都有出來,唯獨高壓版的ON/OFF沒出來,背光不亮,且開機後約5秒綠燈會熄滅又亮起來一直反覆此動作,燈號熄滅後所有輸出的電壓會隨著消失又出來,請問各位大大此機型此問題我該從何著手?

网友:
這個電源板穩定嗎
電壓多少可以標一下喔

网友A:
電源板散熱片拆開來,拍一張上來看看再作判斷.........

网友B:
PI板有 TL431 嗎(在變壓器旁邊)

可以先換過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散熱片拆開來,拍一張上來看看再作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板有 TL431 嗎(在變壓器旁邊)

可以先換過試看看

請問一下您說的是什麼東西,我找不到。

网友C:
那2科看看是不是 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2科看看是不是 TL431!!

依照片方向,左邊那顆上打印的是BT169D   BJ92,右邊的是KSP   222A    -J45,這兩顆是嗎?

楼主:
請問一下,這電源板拔電後一次156v的電放不調,這正常嗎?

网友D:
主板 1117確認電壓 再來24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 1117確認電壓 再來24C

1117電壓都確認正常的

网友E:
拔除高壓板連接線後.AD板是否有ON/OFF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除高壓板連接線後.AD板是否有ON/OFF輸出!

高壓的on/off,沒輸出,我有試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17電壓都確認正常的

由高壓ON OFF線路往回找就知道了
如線路零件正常 應該是電容漏電
24C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高壓ON OFF線路往回找就知道了
如線路零件正常 應該是電容漏電
24C問題 ...

到紅色圈圈有3.3v,到了黑色圈圈變0,7v,這就是高壓on/off目前的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到紅色圈圈有3.3v,到了黑色圈圈變0,7v,這就是高壓on/off目前的電壓

問題還是電源板
先不要管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高壓ON OFF線路往回找就知道了
如線路零件正常 應該是電容漏電
24C問題 ...

BEER大大,有個問題,在這主板我找不到24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問題還是電源板
先不要管主板

電源板電壓都有輸出,只有高壓on/off沒出來,且電壓一直重複始恢復然,我不知該從何查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問題還是電源板
先不要管主板

wecan大:
有點不解.高壓ON/OFF由AD板來控制.
為何與電源板有關?請解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wecan大:
有點不解.高壓ON/OFF由AD板來控制.
為何與電源板有關?請解惑....

是不是怕5V出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問題還是電源板
先不要管主板

若是怕5V出力不足,控制5V的EA1532A我換過了

网友E:
感覺好像"卡關"了.....
若是我.可能會找塊電源板來做區分.找出方向!

楼主:
BT169D,KSP   222A    -J45,這兩顆哪一顆跟TL431特性一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機器搬去廟裡.過個火.應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機器搬去廟裡.過個火.應該就好了~

這個有(笑)到
本是(胃痛)以好一半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覺好像"卡關"了.....
若是我.可能會找塊電源板來做區分.找出方向! ...

這台機器急不急啦
星期6 我在台北 搬過來一起研究啦

連回文也回錯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機器急不急啦
星期6 我在台北 搬過來一起研究啦

客戶的,維修件,我看看有沒有人有這片電源板借來試試看,若到時真的借不到,我在問客戶能不能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戶的,維修件,我看看有沒有人有這片電源板借來試試看,若到時真的借不到,我在問客戶能不能等了。 ...

這塊電源板(強手貨)上拍網看看就知道270瓦
可以用225瓦測一下啦

网友:
ea1532a 旁的兩顆小電容換換看........

网友:
请问声宝牌是否等于夏普牌?夏普机有自匙功能,

觧匙方法;

同时按音量减及AV/TV键,再按开机键一试。

祝你好运!

楼主:
有聽說這片板跟夏普一模一樣,謝謝您的建議,我試試看,謝謝

楼主:
感謝大家寶貴的方向及經驗,客人急著要我直接退修了,下次有機會我在看看別台正常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