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P55A-UD4P 找不到音效裝置

楼主(2013-01-23):
各位大大們請問一下,GA-P55A-UD4P BIOS有開起內建AUDIO了,但是在裝置管理員內沒出現音效裝置,系統裝置裡也沒有看到HDA的裝置,這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請提供一些找問題的方向,先感謝了!
這片主機板是使用REALTEK ALC889的音效晶片

网友A:
如果確定是主機板話我因該會先看看音效晶片及旁邊的電容

网友B:
裝置管理員有沒有不明裝置呢?

如果有這些不明裝置,可能就是沒有驅動起來的音效........

网友C:
電容電壓好像是2.5V
量看看

再看一下CLK有沒有起來
還有3.3V的供給電壓

都有的話該晶片恐怕凶多吉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確定是主機板話我因該會先看看音效晶片及旁邊的電容

可以確定是主機板上的問題,因為裝置管理員裡面沒有找到此音效裝置!
目測電容是正常的,沒有凸起和漏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置管理員有沒有不明裝置呢?

如果有這些不明裝置,可能就是沒有驅動起來的音效........ ...

裝置管理員內沒有不明裝置,感覺是南橋認不到音效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電壓好像是2.5V
量看看

電壓有量過了,但訊號還沒量,下班後再來努力看看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和給的建議,今晚下班再來量電壓努力看看了!

网友D:
以前我遇過 1.晶片本身壞,或主板部分有斷線(因為靠近PCI-E插槽,有時裝大卡會去傷到)2.南橋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遇過 1.晶片本身壞,或主板部分有斷線(因為靠近PCI-E插槽,有時裝大卡會去傷到)2.南橋空焊...... ...

wanjonwan大:
感謝您提供的經驗分享!

楼主:
昨晚量了一下訊號電壓皆正常,RESET(11)、CLK(6)、SYNC(10)、都有送過來!
但是SDATA-IN和SDATA-OUT的訊號感覺怪怪的(只有一根很短的pulse)!
ALC889晶片也有發熱,但這個熱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手可以摸的住,但是晶片現在也只有提供電,應該是還沒開始工作吧!?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晶片壞了呢?

网友E:
你是不是裝 Windows XP ?
可以的話把裝置管理員的畫面貼一張看一下。

网友F:
有沒有可能是BIOS內的音效裝置被關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裝 Windows XP ?
可以的話把裝置管理員的畫面貼一張看一下。

我是裝WIN7,好的,晚上我再貼上來!
不過裝置管理員裡面沒有不明裝置,都已經安裝好驅動程式了!
就是沒看到主機板上內建音效的裝置!
因為這個問題,所以我現在有接另外的音效卡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沒有可能是BIOS內的音效裝置被關閉了?

BIOS內確定有開啟!

网友F:
是本來機版有音效突然故障變沒有?

還是機版拿來裝機之後才發現沒音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本來機版有音效突然故障變沒有?

還是機版拿來裝機之後才發現沒音效? ...

呵呵~~是拿來裝機後才發現沒有音效的!
拿來時SATA3(MARVEL 9128)和USB3(RENESAS/NEC uPD720200) 使用的FLASH ROM都沒燒韌體!
SATA3和USB3已解決,剩下REALTEK 的ALC889音效還沒解決!

楼主:
補上裝置管理員的圖

裝置管理員

裝置管理員

网友G:
試試看 開機 中斷位置 看看 有沒有 音效的 中斷位置 (速度很快 按 PAUSE BREAK)
沒音效 大概都是晶片壞掉 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試試看 開機 中斷位置 看看 有沒有 音效的 中斷位置 (速度很快 按 PAUSE BREAK)
沒音效 大概都是晶片壞掉  ...

carzy1kimo 大:
感謝您的回覆,不過我這片主機板開機時似乎沒有中斷位置表耶,只有尋找硬碟的畫面而已!
看來我要找看看哪裡有ALC889的晶片來換了!

楼主:
更新一下裝況,換了ALC889晶片後還是找不到音效裝置,看來要查別的地方了!

网友H:
第1腳DVDD不知有無3.3V??
只能依照PDF裡的腳一支一支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1腳DVDD不知有無3.3V??
只能依照PDF裡的腳一支一支抓了!!

電壓有,對啊!只能一腳一腳量了,還要量看看有沒有斷線!
感謝您提供的資訊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有,對啊!只能一腳一腳量了,還要量看看有沒有斷線!
感謝您提供的資訊唷! ...

請檢查音效ic旁的cd1與cd2零件,是否已開路?
GA-EP45常有此通病

网友:
音效晶片的工作條件27#的參考電壓:有無工作
#5 SData-out
#8 SData-in
有無開路:有無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