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43W 螢幕花屏

楼主(2013-01-23):
ACER P243W  螢幕花屏
接DVI 還看的到桌布,會有很多細線條
接D-SUB 一大片白色線條
MENU選單均模糊
無該程序和IC 可試
改了2種公板 發現亮度都不夠
該機電源板有2個PIN頭ON電源板開關和 (ADJ和ON/OFF)最後通往高壓板
ON接5V電源板產生約25V 電壓
ADJ和ON/OFF 接了5V電壓
ADJ接了0V 不啟動
有量 原來機板 ADJ約在2.9V
會是因為公板 問題嗎?才讓螢幕覺得不夠亮!

网友:
1.可否補上異常畫面(各種輸入模式)
2.請拍面板型號、面板T-CON照片

网友A:
ADJ不接的亮度變化如何??

网友:
很多細線條,可嘗試碰觸AD上屏線接口右方的顯示緩衝DRAM,看線條會不會改變

並測量該DRAM兩旁的排阻看有無斷路/阻值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J不接的亮度變化如何??

請教一般ON/OFF是2.5以上~ADJ是2.5以下!!!不接ADJ變化是~~很亮嗎?

网友:
ADJ不接是最高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