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g31m-es2l主板上電就掉電

楼主(2013-01-23):
ga-g31m-es2l主板上電就掉電, 拔除小4口12V即可開機
測小4口12V插座對地沒有短路
測上管k3918  DS腳導通, 因無法判知那一個損壞, 邊拆邊量, 結果是圖上最右邊, 編號DQ10的
上管3損壞. 拆除後再測DS兩腳不再導通.
沒有上管的情況下, 測得上管D極電壓都有12V, G極有UGATE1/G1=1.23V, UGATE2/G2=1.23V但壞了這只
UGATE3/G3=9.44V. 因為k3918的耐壓都在20V已上.
沒有特別去CARE這個9.44V, 換上3只新的k3918上管, 上電後一閃又沒了, 再測仍是編號DQ10這只被擊穿.
再換一只新的, 結果還是一樣.
接著只好撿測上管3為什麼會被擊穿? 這個管子耐壓25V, 電源管理芯片ISL6312的39腳是UGATE3供電給
上管3G極測得電壓為9.44V PHASE3過流撿測反相輸入也是9.44V. 但是其它2只上管測得的UGATE1
UGATE2 PHASE1及PHASE2都是1.21-1.25V.
請問這是否表示 1. 電源管理芯片ISL6312壞了, 9.44V G極電壓過高而2.擊穿了上管3 k3918?
THX

网友A:
抱蛋的QFN封裝,您覺得有把握焊的好嗎?基本上我現在遇到這類的板,換MOS一樣不行的話,PWM是QFN封裝的話我都會放棄......

网友B:
建議上下管一起換掉,比較不會一直燒,如有示波器打一下G極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蛋的QFN封裝,您覺得有把握焊的好嗎?基本上我現在遇到這類的板,換MOS一樣不行的話,PWM是QFN封裝的話我都會 ...

您説到我的痛處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上下管一起換掉,比較不會一直燒,如有示波器打一下G極波型

第3相G極電壓9.44V與第1第2相差很大正常嗎?
只測UGATE1 2 3 的波形有什麼作用?
thx

网友C:
如果每一相都有一個GATE DRIVER的話,連GATE DRIVER,上 下管都換掉應該會好
不過考慮到這塊板子是PWM IC直接控制MOSFET,換掉有點難度

練功的話,我會建議順便把下管的兩個K3918也拉下來測量或是直接換掉,說不定會好

之前我修的那塊也是爆上管,換上後量上管G極也是有驅動電壓
不過後來經JACKCHEN681大提醒,說不定原因不是單純上管壞
結果量的時候,上管又爆了,原因是GATE DRIVER的驅動有問題,所以打壞上管,這次下管也一併換掉

至於你說的,把上管請下來以後,G腳電壓拉高到9.44V,這很正常
因為該處的S極電壓沒了,回授電壓到PWM IC就沒了啊,PWM IC當然想辦法拉高G腳電壓

另外,MOSFET的耐壓不是指G極電壓可以到多高才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説到我的痛處了
THX

1.文中提到"UGATE3/G3=9.44V",此電壓會令輸出至CPU的Vcore電壓上升至約9V,造成極大電流輸出至CPU.
2.ISL6312芯片接腳皆在外部,先上助銲膏,再施加熱風槍,應可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一相都有一個GATE DRIVER的話,連GATE DRIVER,上 下管都換掉應該會好
不過考慮到這塊板子是PWM IC直接 ...

有一點我不能了解, 上管k3918三只都請下來後測的G極電壓分別是G1=1.23V, G2=1.23V, G3=9.44V
我也想是S極無電壓使UGATE3電壓一直拉高到9.44V, 可是G1.G2也沒有S極電壓, 它的UGATE2  UGATE1
都是1.23V, 懷疑PWM IC損壞了?
下管是k3919 * 6只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文中提到"UGATE3/G3=9.44V",此電壓會令輸出至CPU的Vcore電壓上升至約9V,造成極大電流輸出至CPU.
2.ISL6 ...

UGATE3是上管3的控制電壓, 使上管導通而提供CPU CORE供電, 它只是水龍頭的開關而已.
ISL6312針腳太密, 擔心沒能力更換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UGATE3是上管3的控制電壓, 使上管導通而提供CPU CORE供電, 它只是水龍頭的開關而已.
ISL6312針腳太密, 擔 ...

1.根據描述ISL6312異常輸出至UGATE3電壓一直拉高到9.44V,而另2個控制電壓正常. 顯然ISL6312已損壞.
2.文中提到UGATE3電壓它"只是水龍頭的開關而已",實際不是這麼簡單.因此電壓也決定了輸出電壓的實際數值.

网友:
另請教文中的測試電壓,是未插入CPU?因S極電壓約等於G極電壓,建議也要檢查輸出端電容(可能耐壓已不足以承受).
本例中因上管已擊穿(若為短路情況),則在下管導通期間,因上管維持導通,是有可能會燒下管(而下管僅能呈現開路故障,因若下管短路,是不會量到9,44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點我不能了解, 上管k3918三只都請下來後測的G極電壓分別是G1=1.23V, G2=1.23V, G3=9.44V
我也想是S極 ...

原來我目賙花花啊
沒看清楚,以為只有拆掉GATE3
這樣看來驅動電壓是頗怪

网友E:
測G、D、S對地阻抗。
測ISEN對地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測G、D、S對地阻抗。
測ISEN對地阻抗。

以數字表蜂鳴檔測量對地阻值:
上管#3(已拆下) D=1980, G=1465, S=890
VSEN=823, ISEN1=806, ISEN2=818, ISEN3=806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數字表蜂鳴檔測量對地阻值:
上管#3(已拆下) D=1980, G=1465, S=890
VSEN=823, ISEN1=806, ISEN2=818, I ...

提示您,比對其他相,然後觀察差異,再去判斷是否有問題。

网友:
樓主有修好了嗎?我手上也有2,3張是燒cpu供電mos ,看您有無其他修理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數字表蜂鳴檔測量對地阻值:
上管#3(已拆下) D=1980, G=1465, S=890
VSEN=823, ISEN1=806, ISEN2=818, I ...

正常時3個UGATE電壓應一致,且近似等於Vcore電壓.至於為何UGATE電壓不是量到9V左右,乃因其為PWM波形,且Duty cycle 僅約12V供電的10%,使用直流電壓檔量測約為其平均值.建議還是想辦法換下ISL6312.

网友A:
樓主我有想到一個焊接的方式,ISL6312先用熱風槍拆下應該不是難事,然後將原來的焊點用吸錫線處理乾淨,再用有鉛錫絲每個焊點補點錫,然後底下擺預熱台或錫爐,當然要回焊晶片的主板焊點要上點助焊劑,然後晶片對好開預熱台,像做bga那樣,加熱到板溫約190度,有鉛的熔點,輕點晶片如果會歸位,應該就能焊接成功,當然190度還到不了無鉛的熔點,旁邊的貼片電容應該不會亂跑.......當然只是個人想想,這2天有空我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我有想到一個焊接的方式,ISL6312先用熱風槍拆下應該不是難事,然後將原來的焊點用吸錫線處理乾淨,再用有 ...

感謝您的指點
我也可能會這樣作
當我要作的時候就是我決心放棄了
THX

楼主:
加貼W83301GR芯片針腳定義
請教您
#15腳是否應該有5V輸出, 板上測得僅1.2V
敬祝  各位先進 萬事如意 闔家平安快樂
THX

网友:
5v-dl-sb
5v 下管 回饋信號

供電>開啟信號>產生電壓>電壓回饋>PG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