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小毛病的傳統CRT電視 送人有人會要嗎?

楼主(2013-01-23):
很久很久以前家樂福買的BLUESKY廠牌
29吋,型號沒注意看
當時有小毛病就收起來了,但什麼毛病我也忘了,有人要的話免費贈送

另外一台33吋大同也是傳統電視,看起來就有點糊糊的,好像有點散焦
我每天還在看,這樣值得花錢修理嗎? 電視我完全不懂沒辦法DIY
最近手頭緊沒錢買新的,只好繼續使用

网友A:
大同問題不大,燈座固障,零件20元。

网友:
第二張圖左上黑色最大就是返馳式變壓器返馳式變壓器FBT上面有兩個可變電阻調一下應該會好

要注意不要用手去摸-------有高壓危險-----------------只能用起子絕緣的去調
如果不熟一定要先拔掉插頭---------調完在上電看有沒有比較好
33吋大同也是傳統電視,看起來就有點糊糊的,好像有點散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問題不大,燈座固障,零件20元。

剛剛GOOGLE 了一下
這零件故障的話大多是開機模糊,然後就漸漸清楚

但我這台是從開機到不管使用幾小時,都一樣有點糊糊的
不知是否也是燈座的問題嗎? (雖然我還不知道燈座長什麼樣子

网友:
一直都有點糊糊的改善方式: 於FBT有個Focus旋鈕調1下即可

网友:
參考這篇圖文並茂的文章,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www.pcdvd.com.tw/printthr ... mp;page=1&pp=10

因為有高壓電,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