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C3703 背光不亮 維修請教

楼主(2013-01-23):
小弟自用的 C3703 最近背光掛,用手電筒確認有影像
量測變壓器都是好的 阻值約莫在 1.5K
所以從網路買了一組 背光板4件套
分為 M1 M2 S1 S2 四塊
4H.V1838.041/E 4H.V1838.051/E 4H.V1838.061/E  4H.V1838.071/E
整組更換後背光也正常了,POWER也沒問題...(24v ok 16v ok)
小弟手賤,想確認到底那塊有問題,所以就做了一點實險
NEW M板  + OLD S板 不亮
OLD M板 + NEW S 板 也不亮 ,突然聞到一股元件燒毀的味道,斷電已是來不及了.
燒毀元件應為 SMD 保險絲 (開路),5顆全斷,只是我看不懂這保險絲是什麼規格
TP 又是代表什麼意思

另外 OLD M板有缺零件 請問這是 47u 耐壓多少的電容

old s板 量測也是 fuce 全斷
大致推斷 old m板存在問題.
請問該從哪下手查修 . 請問這種 m + s 組合的背光板有資料可以參考嗎.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您有拍照 就請上傳
如燒毀(零件) 照清楚點
可以很快 得到 您要的答案

网友:
我幫忙貼圖~~~~~~~~~~~~~~~~~~

以下是引用樓主的
==========================================

NEW M板  + OLD S板 不亮
OLD M板 + NEW S 板 也不亮 ,突然聞到一股元件燒毀的味道,斷電已是來不及了.
燒毀元件應為 SMD 保險絲 (開路),5顆全斷,只是我看不懂這保險絲是什麼規格
TP 又是代表什麼意思

另外 OLD M板有缺零件 請問這是 47u 耐壓多少的電容

old s板 量測也是 fuce 全斷
大致推斷 old m板存在問題.
請問該從哪下手查修 . 請問這種 m + s 組合的背光板有資料可以參考嗎.
感謝各位大大

=====================================

楼主:
不好意思,權限不足,無法貼圖,外連失敗
感謝 victor6711 大幫忙.
可用一般貼片式fuce 取代圖中 tp 貼片保險絲嗎,一邊是接地另一邊接 mosfet,mofet 接 變壓器

忘記拍全圖,網路抓的圖,紅框是貼片保險絲,藍框是mosfet
目前進度:量mosfet 有沒有燒毀

网友:
FYR

http://www.chipfind.net/datasheet/pdf/littelfuse/468.pdf

http://www.nichicon.co.jp/english/products/alm_chip/pict_f.htm

UD series

V for 35V

网友:
剛剛看一下 燒毀零件 還真多
不是你說的零件 那麼簡單
u105 u106 這個零件( 凶多吉少)
dc to dc 這邊電壓也有問題
c170 c169 應該也燒壞了

网友:
這台機器只要背光不亮,都是M1那一片有問題.
M1修好了,機器就修好了.
保險會燒,只要找到短路點或是元件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