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ViewSonic VA1916W 無畫面

楼主(2013-01-23):
問題描述 :
1.開機電源待機燈有亮,畫面只有部分有一點點背光,且有背光部分,有一點點畫面看的出來,但並不明顯,所以照片無法描述。
2.確認4隻小口燈管皆為正常,且家電儀測出數據皆為相近值。
3. P/I 版上電容,右下角部分都有更換新品 (雖然換下的舊電容,無明顯異常)
4. 電源部分 都有測出 3V  5V  13V 部分 ,無明顯異常 ,只有在測試中 5V保險司 ,突然開路,也已換上新品。

((螢幕型號))

(( P/I 版 + AD版 全貌 ))

((P/I 版背面 無明顯異常 ))

((P/I 版正面,未更換新電容))

((問題所在點,紅色框框內,過電後隱約看的到一點點東西,神奇的是,在待機狀態下,框框內的背光竟然不會消失,但完全沒有任何畫面 !! 當然有背光狀態,也只有在這框框內))

以上 ,懇請大大們 ,討論受教 !!!

小弟認為 , AD版好像有異常 ,可惜身邊無相關產品可以交替測試 !!

网友:
這應該軀動板是正常的....
偏向高壓板.....
先確認燈管是否故障...
如果都正常的話...量一下圈圈裡的零件是否故障..

网友:
有背光黑屏,驅動版或T-CON要查嚕!!

PO個圖來看看,AD的電壓及T-CON的電壓測一下!!

网友:
往背光電路有一保險絲(背面),先檢查
如果保險絲壞,則兩顆40T03GP請檢查

网友:
同上~~之前WISH大有修過的紀錄!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 指導

1.經測量 40T03GP 無短路 、異常
2該P/I 版 無SMD保險斯短路

P/I 與 AD版間量測電壓如下

   P  / I 版  +  AD版 ,待機燈狀態下

  Eva

  Adj

  3.08

  Gnd

  Gnd

  Det

  Gnd

  +5

  5.01

  +5

  5.01

  V_adj

  0.01

  +13.8

  14.12

  Shut

  5.01

  Mute

  5.01

  Adr+

  Adr

  Adl-

  adl

  P / I 版  ,待機燈狀態下

  Eva

  Adj

  Gnd

  Gnd

  Det

  Gnd

  +5

  5.01

  +5

  5.01

  V_adj

  0.01

  +13.8

  13.78

  Shut

  Mute

  Adr+

  Adr

  Adl-

  adl

請問 AD 版需量測哪個範圍

T-CON 完全沒有頭緒,要量哪邊的電壓

PS : 今天又帶電帶訊號測試,連原本紅框內的背光與微弱的畫面都沒有了

网友:
變成綠燈時EVA是否會有3V以上?
如果有,則是P+I背光電路問題,如果沒有,則AD可能有異常

楼主:
抱歉這麼久才回文

直接先接上公版高壓版

終於畫面都正常了

已經解決 ~ 最後換P / I 版解決 ,因為連續換掉2片拆機品的 P/I版,問題還是一樣,所以乾脆換一塊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這麼久才回文

直接先接上公版高壓版

我猜~

待機有背光 無畫面 應該是ad往高壓電路(類似n-ch或 p-ch)出問題
因為"待機"正常是無訊號沒錯 但背光亮就錯了(高壓通電~ 慣穿直通?)

開機無背光 有畫面 你已更換新板正常 那表示當時如果用點燈器 應該就畫面正常
因為"開機"正常是有訊號沒錯 但背光無就錯了

說不定就跟上面是同一元件造成 可將舊板更換元件試試 找出真正原因 學到就你的~

网友(2013-02-23):
這片P+I板,WISH 大有實例,不過那是在保險絲燒掉的情況下,沒燒保險絲的情況下, 可能就沒那麼好修了,要花點時間檢查了,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