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現在網拍的 40T03GP , 是不是有假貨

楼主(2013-01-24):
最近在露天網拍,買了20顆40T03GP (公司一定是挑最便宜的買)

但是我修了幾片PI板,我發現這20顆40T03GP似乎有問題

其中一片PI板,壞2顆全部更換40T03GP OK

另外一片測量時發現只有一顆40T03GP故障,但是我還是直接換2顆40T03GP,但是開機一閃即滅
換回原始零件40T03GP好的+我其他PI板換下的原廠40T03GP~~就可以正常顯示畫面
後來又換了2顆購買的40T03GP~~還是一閃及滅

故我懷疑~~~目前網拍可能有 40T03GP 的假貨 或是 公司買的這20顆40T03GP裡面有好有壞(阿六仔,常幹這種事)

网友A:
天下事無其不有.大驚小怪.這樣說來一杆打翻一船人.路天=假貨銷售中心

网友:
AP40T03GP的電氣特性非常普遍,所以可以代用的很多,而且是非常多,我都是用代用的,甚至找不到TO-220時,還用D2PAK代用,有看過我那幾篇DAC-19M.....維修實例就知道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88-1-1.html

我知道大家一定又會問用那一個代用?說真的我忘了,烏骨雞學姐那裡就有了,一個ST廠的才10元,我還有一片P+I未修,改天再貼給大家參考。

网友:
可以改用 P4N03LT

网友:
現在網拍有許多是翻新品,亦即二手品(不論好壞).價格要便宜當然風險加高.所幸此類三極管在測試上還不算困難,使用前建議還是以電錶先測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下事無其不有.大驚小怪.這樣說來一杆打翻一船人.路天=假貨銷售中心

目前網拍可能有 40T03GP 的假貨 或是 公司買的這20顆40T03GP裡面有好有壞(阿六仔,常幹這種事)

====

我並沒用"肯定"

何來的"一杆打翻一船人.路天=假貨銷售中心"

我只是陳述我遇到的事實及我認為可能的原因 ~ 供參考而已

网友:
關於這點當然是有可能出現。所謂夜路走多必碰
這經驗我也遇過多次,當然是其他電子商品。賣家還是X天知名賣家? 遇到又如何? 反正沒保障錢都附了對方咬死是自行燒壞或是運送壓傷...
我的方法是,算了吧! 往後不找他買就好了。
(蠻負面的,我的心聲)

网友:
看一下字體與原本板上的有沒有不同、偏移、歪斜或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