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洗衣機問題

楼主(2013-01-24):
洗衣機不知道為什麼
放些幾件衣服就一直重複洗= ="不會停這是發生什麼事呢?
好像顯示E4

网友:
在洗清行程.過度晃動.碰撞安全開關.即會重洗!

网友A:
1.旋吊桿不良
2.傳動機構或磨擦彈簧不良
3.機器無水平
4.如要馬上解決您的問題可將上蓋安全開闢直接短路..........但後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旋吊桿不良
2.傳動機構或磨擦彈簧不良
3.機器無水平

請教lhc兄,

家裡也有一台Panasonic洗衣機,參考您的建議跑去服務站買了一整組懸吊桿換上,結果問題依舊!  我想知道的是如何測試傳動機構或磨擦彈簧? 第三點,機器水平目視無誤,如果要拿水平儀測量,不知道要擺哪裡才正確? 這台洗衣機內外似乎沒有平整的地方。

网友C:
單純懸吊桿發生問題時整個桶子會明顯歪一邊
或脫水時有像火車在行走時的拱拱拱的怪聲
磨擦彈簧好壞的判定簡易方法
空機轉到脫水處啟動
注意啟動瞬間的聲音
正常聲音很扎實無雜音
1-2秒出現沙沙聲就是磨擦彈簧掛了
另一方法
利用衣服
將衣服放內桶中平均鋪好
轉到脫水處按啟動
一啟動-1-2秒
馬上把蓋子掀開
然後看衣服是否跑到一邊
理由:脫水時洗衣盤與內桶必須同步轉動
衣服不會集中在一邊
如果衣服跑到一邊
表示洗衣盤將衣物推到一邊先轉動後內桶在轉動
假如衣服是濕濕的
這時候就像在搖屁屁一樣
桶子撞到安全裝置
安全裝置跳開
控制板收到信號停止脫水
重新加水企圖將衣服平衡
如果不鳥他
會沒日沒夜一直洗或乾脆停機逼逼叫
機器無水平:
現在洗衣機都有簡單的水平儀
水珠在圈圈內都算及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單純懸吊桿發生問題時整個桶子會明顯歪一邊
或脫水時有像火車在行走時的拱拱拱的怪聲
磨擦彈簧好壞的判定簡 ...

感謝您的說明,今天回家馬上試試。
看來我的懸吊桿是白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的說明,今天回家馬上試試。
看來我的懸吊桿是白買了...

皮帶鬆弛脫水也會震動大

网友:
水平環沒水也會震動大!

网友:
地震時也會震動大快n_16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教lhc兄,

家裡也有一台Panasonic洗衣機,參考您的建議跑去服務站買了一整組懸吊桿換上,結果問題依舊! ...

Panasonic洗衣機大多是摩擦彈簧出問題!
(空桶單獨脫水.迴轉盤與內桶不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anasonic洗衣機大多是摩擦彈簧出問題!
(空桶單獨脫水.迴轉盤與內桶不同步) ...

昨天試了一下,聽起來是迴轉盤與內桶不同步的問題。
今天特地請假去Panasonic服務站,結果小姐說他們不單賣摩擦彈簧,只賣一整組,要價2050!
請問各位先進,高雄哪裡可以買得到摩擦彈簧? 我的型號是NA-1388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試了一下,聽起來是迴轉盤與內桶不同步的問題。
今天特地請假去Panasonic服務站,結果小姐說他們不單 ...

有些電子材料行可購得.或露天搜尋"磨擦彈簧"

网友:
謝謝各位! 我會去拍賣網購買。

网友:
更換後效果如何?

网友:
如果買不到一模一樣的n_083|
可以買長一點的n_100|
把多餘的折斷就能用n_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