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電漿SMP-42HD3(水波紋)

楼主(2013-01-24):
看節目時有水波紋類似訊號干擾...請教解決辦法?

网友:
是不是 D-SUB 和 DVI 訊號正常?

把故障畫面上傳來看看..........

楼主:
該怎麼貼圖~第一次發問不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怎麼貼圖~第一次發問不會用

建議看看公告區相關的說明吧。

否則只會造成你和大家的不便 ^_^

网友:
這一台水波紋是通病..........

楼主:
D-SUB 和 DVI 訊號都正常~但是類比電視跟AV都會水波紋~或網狀~~請問有解決辦法嗎?

网友:
不要只要答案,不做功課哦!

楼主:
不知從何抓起~請高人指導~拜託

网友:
建議你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