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液晶不開機...急..急...急

楼主(2013-01-24):
型號M-42HW512(H)      插上電源亮橘燈..觸控電源健無反應....請教是哪邊出問題...該從哪著手

因為是電器新手..想自己學習維修..請前輩們多多教學..拜託

网友:
先把圖片拍上來吧,要不然大家也沒辦法給你意見...

网友:
建議你先上傳圖片讓站內的高手看一下或許他們能幫的上你

网友:
想學第一步驟還是要先拆囉

网友:
急事緩辦---先去實例區找一下資料或許會更有進展~~~~加油

网友A:
沒拆修不好.有拆有機會.
說不定電容換一換就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拆修不好.有拆有機會.
說不定電容換一換就完修了

換電容不會好
換一台(新)的  就是好

网友:
這謝些話是(客戶)跟(服務站)的對話一樣

网友:
看內容這樣寫,應當是沒有什麼功力可言。。。。急的話,去送修吧!!

維修除了工具,也要有能力,還加上經驗與知識則更好。(自己衡量一下這三樣東西自己現況有什麼!!??有多少!?)

(別以為維修業者都是知道什麼眉角不說,只要一說出來,隨便誰都可以會了。。。。理由,再重新看一遍第二句話)

网友:
不急就慢慢弄
急的話就花錢可以解決

网友:
慢~~慢慢學
慢~~慢慢拆
慢~~慢慢修

网友:
(急事緩辦)我常跟客戶說

网友B:
新手上路,也有問題想在這里請教各位前輩,圖片已經拍好了,但是不會上傳,點了“圖片”沒有出現“瀏覽”無法插入圖片路徑,請問應該怎么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上路,也有問題想在這里請教各位前輩,圖片已經拍好了,但是不會上傳,點了“圖片”沒有出現“瀏覽”無 ...

你是不是把 flash 關掉了?

楼主:
我已拆了~電源版測試過沒問題..............可以開機但是電源綠燈一直閃爍..背光不亮..是否為主板問題..
還有小弟 第一次在這發問不知如何貼圖~請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拆了~電源版測試過沒問題..............可以開機但是電源綠燈一直閃爍..背光不亮..是否為主板問題..
還 ...

在公告區置頂第一欄中: 常見問題看這裡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就有如何貼圖︰參考下面連接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發現你的文章都沒貼圖

麻煩圖片先上傳

這樣是怎解答?@@

有圖片大家也好幫你

网友:
建議留意一下,電源板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拆了~電源版測試過沒問題..............可以開機但是電源綠燈一直閃爍..背光不亮..是否為主板問題..
還 ...

多看文章多回文,等權限夠了就能貼圖了!!

网友C:
我看了下等級,“電感” 等級是無法 PO 圖的 >_<

修正一下:

電感是在 PO 文時可 PO 圖的,看一下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sergroup&gid=12

网友:
該夠了...
部會在學

楼主:
恩恩!我後續補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後續補圖

樓主莫非休假去了?

鍵議您將型號加到標題上好嗎?
例如;聲寶晶電視 LM-42HW512(H)無法開機

网友:
說真的我不太懂~
假如你是業餘維修(或是自家的維修)
理應不會"急"

新手上路就算把重點都寫給你,也得看你有多少器材設備可以輔助維修...
標題寫上急急急...我很想回你請你直接CALL OUT聲寶維修站,保證即短時間可以修復...

楼主:
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困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等級,“電感” 等級是無法 PO 圖的 >_<

修正一下:

受教了,謝謝指教,努力學習中

网友:
你要先確定電源板正常?
1. 電源板的外觀有沒有正常? 5VSB 有沒有?
2. 啟動信號有沒有送出來?
3. 啟動後,電源板的12V ,24V,或是其他的電壓有沒有出來,有沒有輸出?
4. A/D板有沒有異常的問題? 各電壓輸出點有沒有問題?
以上檢查過了?再來問更詳細的問題吧.

不然,那麼急,給人家修就好了啊.
該給人家賺就該人家賺........
維修的人那一個不是花了一堆時間修,才修出來的經驗.
沒有確定的症頭,也不會有正確的答案.
沒有人可以打包票一定修的好,有8成的成功率就要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