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聯碩SP-3001MTS電源板(已解決)

楼主(2013-01-24):
徵求聯碩SP-3001MTS電源板.高壓版12V供電.謝謝!!

网友A:
已經寄出喔

電壓一樣

這個標題要改(已經完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寄出喔

電壓一樣

V420H1-C07 可以用 V420H1-C12 代.
目前尚未確定T-CON 其他問題.
更換AS19-HG 狀況未變.應該橘子有壞掉吧!

网友A:
這台視60hz不是120hz
故障點應該是t com沒有其他了
這個t con要星期一才有辦法寄喔

先測t com 在查有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視60hz不是120hz
故障點應該是t com沒有其他了
這個t con要星期一才有辦法寄喔

一樣是V420H1-C07 嗎?
V420H1-C12 應該可以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樣是V420H1-C07 嗎?
V420H1-C12 應該可以用吧!

您手上有 C12嗎
有的話先上 看故障情形有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手上有 C12嗎
有的話先上 看故障情形有無改善

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

接著一直維持的畫面

接著一直維持的畫面

接著一直維持的畫面

按鍵板按鍵全換過.接地OK.傷腦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手上有 C12嗎
有的話先上 看故障情形有無改善

再不行就真的要改了.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不行就真的要改了.24V

我順便拿
24v物件 給你
真的不行 就改 24 v
以後維修(取料方便)
12和24 物件我都拿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順便拿
24v物件 給你
真的不行 就改 24 v

只找到這一張.會不會拍太遠.如果不行再跟我說一下.
先買遙控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找到這一張.會不會拍太遠.如果不行再跟我說一下.
先買遙控去

可以啦
這樣我看得清楚喔
明天回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