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被原廠退修的BENQ GL931 LED 液晶螢幕

楼主(2013-01-24):
話說 去回收場看到~挖 保內趕緊 打080 問下 ~他說可以送到南部的授權 公司修理
昨天 送 今天下午打過來 先生你的液晶 人損..
有水橫...面板壞掉電源板也壞掉
跟我講 要修理4-5000 不建議修理 我說好 我過去取件
心想~~虧了 面板壞囉'.....

去的時候 工程師正在裝回去 拿給我看有水橫
我就問他 他講 面板壞囉他確定 還燒到它的一塊IC 板
裝上AD 燈都不亮 把起AD LCD 燈管 會閃動....

拿起2621 先點點 面板(PI 直接先用原本的閃的PI板) CC看到 顯示(沒訊號) 我就放心囉 至少面版沒事
下次回收廠 拿到保內 還是拆下 看看 清乾淨~

网友:
還害他燒了一塊板子,真的有夠..............

网友:
很有意思的維修實例。。。。(維修故事)

网友:
怪...這是如何害他燒壞一塊電源板= =

网友:
原廠授權維修公司~~真是太唬爛、太混了~~

PS(錯別字蠻多的)

网友:
現在一堆原廠工程師就只知道換板子 = =動不動就說要客人買新的

真的比我們在外面專業維修的還爛真多

网友:
那個工程師如果看到這篇文.不知作何感想.

楼主:
他拿面板給我看 說面板壞掉
他跟我講 說他燒了一片電源板~我還問他講 面板有壞掉碼?
他說確定壞掉 會 回衝到 害他的電源板燒掉~...
(當時只想到我的面板丟囉 竟然工程師講壞掉)
真是的~WHY 我沒有燒掉~換了2顆電容搞定

网友:
為什麼保內還不能修
蠻怪的
基本都是打080報修
然後會派車來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拿面板給我看 說面板壞掉
他跟我講 說他燒了一片電源板~我還問他講 面板有壞掉碼?
他說確定壞掉 會 回衝 ...

因為你是高級工程師,比他還厲害。

网友:
可愛大,好功夫,一下子就命中目標~

前幾年送修過奇美的,同一顆螢幕報修了七次,
每次回來熱機不到一個小時就故障,也是委外維修,
到了第七次,還是客服小姐問說是否是同一台,那次送修完,
就正常了,說真的,維修品質會影響到商譽啊~

网友:
原廠大部分也是只會換板子測試而已n_081|

网友:
其實原廠的授權維修....並不授權動"板子"....因為他們都是一塊壞的向原廠換一塊好的...如果動到板子原廠會有"人為"的因素退修....所以...授權維修實際上是授權換板......當然...換電容就例外!!

倒是想問版大是不是送去"X電"的的授權維修中心......如果是的話....他應該只是看了外觀就個人判斷人為....
注意第一段話..."因為他們都是一塊壞的向原廠換一塊好的".....他們是哪來的"料"來測試並"燒"壞.....授權中心是沒有備品的

网友A:
請教一下,那兩顆電容容值正常,到底哪裡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那兩顆電容容值正常,到底哪裡壞了?

波波會講話!!電表只是參考.....

网友A:
所以您是以示波器看到電源波形為準是嗎?  小弟想知道要如何正確又簡單的量測一顆電容是否有損壞?

网友:
去的時候 工程師正在裝回去 拿給我看有水橫
我就問他 他講 面板壞囉他確定 還燒到它的一塊IC 板

還好工程師沒說燒壞頭殼?
還是版大比較專業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您是以示波器看到電源波形為準是嗎?  小弟想知道要如何正確又簡單的量測一顆電容是否有損壞?   ...

用示波器去看 5V 電壓輸出的「品質」。晃動越大,品質越不好。

從本例來說,有5V但品質不好(是5V的品質),當然就直接懷疑電容了。
(還有,本例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電源板的電容極少。。。)

本例也可以說明,用低價電容表並不能百分之百判斷電容好壞。。。。

网友:
原來如此,我還以為買顆電容表,測試容值OK就代表電容正常。看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网友B:
善用示波器,會用示波器,大概沒有什麼問題抓不出來吧!!

网友:
這代表痞酷網友比原廠維修工程師強.......

网友:
應該是看到水痕
所以不處理
其他只是說詞

网友:
還害他燒了一塊板子...
我看是把壞的換到這一塊吧~~ㄏㄏㄏ

网友:
這到底是benq委外的廠商能力差還是benq有下令不要修好,讓客戶再買新機子...有時想想這些維修商開那種天價想也知道沒人會花錢修 ....為何還喊得出那種價錢

网友:
請問是波器的時間軸要多少??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善用示波器,會用示波器,大概沒有什麼問題抓不出來吧!!

請問量測電容是波器的時間軸要多少??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量測電容是波器的時間軸要多少??謝謝

了解示波器自然就能『善用示波器,會用示波器』。不了解示波器你旋鈕在轉什麼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多嘗試、多實驗,自然就能把車開好。。。。。示波器沒有辦法用一句話就函蓋很多狀況,但示波器可以讓你有機會能用多種方式與角度去了解電路或元件。

(要不然示波器那麼多按鈕、旋鈕是做好玩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量測電容是波器的時間軸要多少??謝謝

好好看一看Wish寫的示波器入門教學1~6篇就可以了。

讀完、學會這些,維修上就很夠用了。其他需要自己花時間與累積經驗。

网友:
委外的都隨便做.
我修最低的,我都會找到問題,換新的元件.
委外的只會換換看.混日子.........唉

网友:
容質正常怎會這樣?
難道空焊?

网友:
話說......
約莫半年前,手上有一台客人颱風天過後就不能用的19吋巴比Q螢幕,連電源燈都沒亮,
客人說房間漏水,有侵到水,客人急用就先跟我買了台新的,故障品就讓我回收了,
看到還是保固內的趕快用布將外表擦一擦馬上報修,
原廠委外維修商說裡面有水痕判定是人為,故障判定是主機板跟電源板都壞了,
報價印象中好像是2500的樣子,記得不是很清楚,總之就是不建議維修,然後就又寄回來,
回來後外箱打開一看差點沒暈倒,外殼的按鍵部分都斷了,這......瞬間膠黏一黏吧= =
原廠不修就自己修了,那麼重點來了......
各位前輩請猜猜壞哪了?
A:電源板  B:A/D板  C:電源+A/D板  D:開關按鍵
不要懷疑!啥都沒有壞!就是開關洗過澡生鏽不倒通......

网友:
我知道了, 因為原廠一拆, 看到背板有水痕, 就不想拆了, 所以直接告訴你主機板跟電源板都壞了
可是把你送修的東西弄壞了, 還是要有交待啊, 所以我不喜歡買這家東西的原因就是售後服務不合我的意
我只買送修很麻煩的三隻鳥

网友:
容值超過+-20就要換掉就對了!!

网友:
可愛大請問是此次量測電容穩壓電壓示波器的時間軸要多少??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量測電容是波器的時間軸要多少??謝謝

可愛大並不是用示波器去量電容吧?
他是用示波器看DC是否穩定(可愛大有畫線說明,5V跟底限的差異,我猜應該是4~5V間跳動吧)
『看不出來他的volts/div是調多少,我猜是1V/DIV』

假如是直流,那TIME/DIV根本不是那麼重要,從最小調到最大理應都是一條線
=================
您試是去買一顆110/12V的傳統變壓器
降壓後比較安全
你直接用示波器、AC檔位、檔位用2V/DIV or 1V/DIV
TIME/DIV你想辦法調出來,理論上你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正弦波(59.9Hz)

你在做一個橋式整流,改用CH2去量純橋整後的波形,等量出來(你去讓CH1 & CH2波形分別在上半部/下半部)你應該就可以看出全波整流的差異

最後你在橋整後分別測試加上1000uF/25V、2000uF/25V、3000uF/25V的波形,CH2探棒保留在橋整端,CH1改夾電容後....你就會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愛大並不是用示波器去量電容吧?
他是用示波器看DC是否穩定(可愛大有畫線說明,5V跟底限的差異,我猜 ...

感謝macliu ..
我了解macliu 的方式,先產生12V的正玄波..經過橋式..變正半波~
再用電容去濾波~讓他變成接近直流....電容容質應該是是否變成很直的一條線或電壓變小於12V

時間軸~可以看出波或是上下兩條線跟正常一條線@@但小弟買了2手示波器~有點搞不出來(努力中)
時間軸調的大(mS)可能看到波型~調小(uS)應該是看到可愛大這樣上下兩條線!
不知道這樣說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macliu ..
我了解macliu 的方式,先產生12V的正玄波..經過橋式..變正半波~
再用電容去濾波~讓他變成 ...

...機器是2手機沒差
示波器基本功能都差不多

該用mS或是uS就要看你想觀察的頻率是多少~
F=1/T
所以假如你是用50mS你能觀察到20Hz的東西...
改用uS!!!你可以看到更高頻率的波形

你多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