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CFL燈管亮度不均會導致高壓電路進入保護??

楼主(2013-01-25):
今天在修一台ASUS VW193S,發現背光燈管不亮。

當然就用點燈器一支一支點。。。。每支都亮的。四支中兩支很健康,但有二支比較暗且有微閃。

當然就判定燈管沒問題。

直接就懷疑高壓電路。。。。

後來拿17吋的拆料燈管來接,可以正常一直亮著。。。。(這樣不就代表高壓板沒壞??)

高壓板沒壞,燈管也沒壞,那不就是協調不起來的問題??

這樣可以說,因為有一支燈管老化(還可以亮)導致高壓板進入保護!!??

(我沒遇過這種情形,有人遇過嗎??)

网友A:
為什麼其中兩支燈管比較暗,而且會微閃,你會判定燈管沒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其中兩支燈管比較暗,而且會微閃,你會判定燈管沒問題呢?

與其說微閃,不如說有時候會稍暗一點(約5~10%左右)再回復。基本上用點燈器,用肉眼看也算某種程度穩定常亮狀態。

剛剛把面板等全部裝上,又進保護。外接17吋燈管,又可長亮。。。

忽然想到,等一下一半接19吋,一半接17吋燈管試試。。。。

网友:
如果(阻抗大)我要給你更多電流(超過額定)那會如何=保護喔
就 點不亮了

网友:
只要其中有一支燈管老化.負載必定異常!
超出負載.理所當然保護迴路作動!

网友:
這類型PWM控制IC,一般都有所謂的"平衡保護功能".

楼主:
老天啊!!!要換燈管了~~~~

网友:
這情形常見於19吋寬的屏上!

网友B:
測試燈管還是外接好的燈管測試,才可判斷是否是高壓電路的問題,
點燈器測試,對有問題的燈管比較不準確。

网友:
最近的店面維修
遇到好幾次
先是更換高壓板完修
過沒多久就又回來了.............................
變成是燈管故障n_0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天啊!!!要換燈管了~~~~

用家電測試儀就知道為何燈管會讓高壓進保護了???

測出來的數值一定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試燈管還是外接好的燈管測試,才可判斷是否是高壓電路的問題,
點燈器測試,對有問題的燈管比較不準確。 ...

外接燈管測試也不一定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家電測試儀就知道為何燈管會讓高壓進保護了???

測出來的數值一定是不一樣的??? ...

好!!明天再測測看,看看到底差多少。。

(買了都忘記用。。。)

网友:
燈管老化之後等效阻抗偏高,這時候共(諧)振電壓就會偏高(負載效應),
如果注意燈管旁邊的回授電路,除了串連燈管的電流取樣電阻之外,
[通常]都有一組(高壓電容 串 低壓電容)分壓電容並接於燈管電路,
用來檢測燈管電壓,過高的燈管電壓就會觸發保護電路。
避免電路意外燒起來,,,

另外提一下,這個電容分壓電路,低壓電容旁的二極体,被打穿的情況也不少。

网友:
專機專用的背光電路,對其燈管電流限制範圍較大,有時如果使用非原始尺寸的外部燈管測試,也有因電流不正確,使電路進入保護熄燈而造成誤判的可能,相對來說公版背光電路範圍就很寬,甚至有些保護是有欠缺的

网友:
再看一次這篇 …… 樓主您用點19吋的高壓電路來點17吋的燈管 … 當然是ok的,
換個角度看… 非常明確的是,您原有的19吋燈管是有老化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家電測試儀就知道為何燈管會讓高壓進保護了???

測出來的數值一定是不一樣的??? ...

用家電測試儀測試:
壞的二支分別是734V與530V(這支734V的顏色偏紅,還會叫。。。。)

好的二支分別是508V與515V

看來壞了一支。。。。。。

剛剛再拿17吋的數支來試,大約在508~530V之間。。。。

(家電測試儀還滿不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