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緊急照明燈

楼主(2013-01-25):
截圖很難看,有待整理…

原廠建議:『充飽電後,請拆下來使用』

很簡單的電路
沒有滿電指示
沒有限壓充電的樣子?

開關有三段
1.上面5顆LED,無視是否有電源輸入,切上去就亮
2.OFF
3.緊急照明模式(下面12顆LED),如果沒有電源輸入→就亮,有電源輸入→不亮

4v鉛酸電池,現在電壓是 4.2v
12V 裡面有 6cell → 13.8v
1cell → 2.3v
4v 的應該是 2cell → 4.6v

1.我想再弄個偵測 4.2v 可以截斷充電電壓的就好了(應該用哪個電壓比較好,目前還在看資料)
目的:一直插在插座上充電,可以保護電池,又斷電時可以緊急照明
2.要注意電路的加裝,對"緊急照明模式"的影響

网友A:
請問大大充電電池久不充,是否會"死掉".
我有具家用備用緊急電源(應是鉛酸電池),放好多年,再充時,連電量指示燈第一個燈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充電電池久不充,是否會"死掉".
我有具家用備用緊急電源(應是鉛酸電池),放好多年,再充時,連電量指示 ...

是的,會死掉…

換一顆電池比較快

或者是弄復活術,通常用在超大顆的貨車電池比較有價值
但DIY無價,站內有電池復活的文章
甚至可以用 掃頻式驅蚊電路 來改喔,很有趣,一定要收藏!

网友B:
原廠建議:『充飽電後,請拆下來使用』

可充電的手電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建議:『充飽電後,請拆下來使用』

可充電的手電筒?

看起來就是這個意思

只是多了『沒AC就會亮的LED照明燈一組』

网友:
4.2V左右的話,剛好可用鋰電池充電器來配合,因為產量大極度便宜...

windata大大可以參考這裡: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1m&t=0&o=4

至於要由哪個點接進電路、還能保有停電自動亮起來的功能,就得分析電路了。

网友:
如果會分析電路,可以自己設計一個旁路電路
將電壓穩定在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