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類水龍頭的切換開關有得修嗎?

楼主(2013-01-25):
經常遇到這類切換開關故障,
有的是拉起切換到蓮蓬頭時不定位自動掉回去,
有的是拉起後自己在那邊上下抖動導致蓮蓬頭跟水龍頭都出水,
有的是不該跑水到蓮蓬頭的而有部分水從蓮蓬頭出來導致淋濕。

不知各位先進是否知道該怎麼修?還是都是無解?

网友:
這東西完全是利用水壓動作,所以動作不確實時一定要先檢查出水量,出水量小的話會抖動是正常的.
若非水量太小就要做分解清潔.
把長年使用堆積的水垢清乾淨,有O環的話就換一換就可以了.

网友A:
陶瓷開關故障以下網站有詳細拆解維修教學:
水龍頭漏水、開關卡卡的怎辦?DIY維修其實很簡單(圖多)
20121001-DIY-水龍頭-更換陶瓷軸心
廚房水龍頭更換DIY
假日水電工之住家水龍頭總體檢!
Q:請問如何自行拆、裝陶瓷軸心?(DIY修理龍頭需知:拆裝步驟教學)

會漏水的話大多是陶瓷開關故障,外殼大多為塑膠材質
若開關太大力容易造成外殼破裂,或開關桿斷裂,造成無法控制陶瓷出水口開關
然後就漏水了...

至於你說的出水控制問題以下網站有教學:
浴室水龍頭切換拉桿維修DIY
會無法控制可能是橡膠墊圈故障,或者是水垢太多造成,先分解清洗乾淨再試試看吧!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31841085
我自己換一個,是在"沒屋頂"拍賣,有三種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31841085
我自己換一個,是在"沒屋頂"拍賣,有三種規格。 ...

感謝大大告知,原來真的有人在賣這種環保愛地球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31841085
我自己換一個,是在"沒屋頂"拍賣,有三種規格。 ...

謝了!!買了一個,剛到貨也裝好了。把一個準備丟掉的高級水龍頭修好了裝上、才花了含運125元,水量比之前更大更好用。一個字〝爽〞。

网友:
你描述的問題是水垢堆積在那棵痘痘的管路及膠圈引起封閉不良

拆開來徹底清理再加點凡士林

用喉鉗鬆開往蓮蓬頭的那端

就可以一個一個配件拆出來

還要用一字起子從下面鬆開螺絲

拉拔的那個痘痘和彈簧就可以分離拆開了

試試看

网友:
一年多前我也在拍賣中買了陶磁頭來換,
比原先舊的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開關故障以下網站有詳細拆解維修教學:
水龍頭漏水、開關卡卡的怎辦?DIY維修其實很簡單(圖多)
20121001 ...

照你這樣搞, 外面的水電行都要歇業了, 哈哈哈
生產廠商都希望消費者買新的來換吧, 但是更厲害的, 這些不起眼的便宜零件還能買到~~

這種水龍頭是青銅的, 回收商的價格很好說, 大約可以賣到 25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