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求幫忙易拓硬碟電路板缺件

楼主(2013-01-25):
我跟朋友要了顆硬碟但發現電腦偵測不到裝置!仔細看電路板OA52609這顆晶片第一腳好像掉了一顆(0804)SMT
電容!我上網查不到規格書!所以不知道是多少容量的電容!請問有人可以幫忙嗎?知道的請告知我!感激不盡!

网友:
請補上硬碟編號和容量,以利尋找相同硬碟.

楼主:
我看到的應該是這個
Excel Stor 易拓
JUPITER 250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應該是這個
Excel Stor 易拓
JUPITER 250G

查無此ic 的Data sheet,但像是電源濾波電容.可自行跑線路確認.請確認pin4為接地腳(電容)或電源腳(有可能是電阻?,如IC右側的0.47歐姆)

楼主:
pin4量測為接地!pin1應該是電容!我有查過OA52609這顆晶片是用在hitachi硬碟控制電路板上可無奈我沒有
hitachi 250GB硬碟可以量!我想這顆Excel Stor 易拓硬碟應該是hitachi OEM製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4量測為接地!pin1應該是電容!我有查過OA52609這顆晶片是用在hitachi硬碟控制電路板上可無奈我沒有
hit ...

"pin4量測為接地!pin1應該是電容!",一般電源濾波規格大小,應對功能無太大影響,找一個尺寸相當的電容試試.
(1uF附近),可確認pin1是電源腳?

楼主:
我會去找電容試試看!謝謝!您的幫忙感恩!

楼主:
謝謝!ciko.ciko大!
我從主機板鍵盤線路附近拆了一顆量測值為1uf電容焊上後硬碟正常了!
感恩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iko.ciko大!
我從主機板鍵盤線路附近拆了一顆量測值為1uf電容焊上後硬碟正常了!
感恩幫忙! ...

先恭喜了.有確認過"pin1是電源腳?"或是功能腳?

楼主:
我沒有量測是:電源或功能,要等下次裝上機板後再量測,(電源或功能)確定後再爬文告訴您!謝謝您

网友:
恭喜皇天不負苦心人

楼主:
ciko.ciko大:
我昨天把硬碟拿來裝裸機測試正常!第一pin用三用電表量測電壓位準為16.9V,硬碟使用時電壓位準並不會變動!因此這顆電容應該是濾波電容而已!我沒示波器!要不然應該可以看到有波型?否則不會缺一顆電容就偵測不到硬碟裝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
我昨天把硬碟拿來裝裸機測試正常!第一pin用三用電表量測電壓位準為16.9V,硬碟使用時電壓位 ...

辛苦了,多謝告知.16.9V看起來是升壓電源濾波用電容器.(硬盤電路另需升壓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