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盟st-300blv 5V電壓過低

楼主(2013-01-26):
各位前輩好
在下手邊有顆七盟的ST-300BLV 的power

ST-300BLV

ST-300BLV

從朋友那收來的
先前問題是無法啟動
後來發現是5vsb的電容爆將
已將全部電源端電容都換新

內部一覽圖

內部一覽圖

且發現有顆1KΩ外觀焦黑
便隨手拿顆相同阻值的去做更換
目前發現外觀還是有稍微變色

燒焦的電阻

燒焦的電阻

正常使用了一陣子
之後換電腦後便放著長香菇了

最近在整理舊機
上電時發現無法開機
用三用電錶測量出
+12v   12.11v
+5v   4.64v
+3.3   3.29v
5vsb    5.01v

發現power內部有兩個VR可以調整
一個是調整+3.3v  一個是調+5v跟+12v
之後在下便將電壓調整至
+12v:+12.4v
+5v:4.9v
+3.3v不變
測完可以開進XP後變關機了

關機後隔天早上再度測試一開始正常
+5v 變成5.01v
但是開機一陣子後(大概3~4小時)
再去測量發現5v又變成4.66v了

目前外觀看不出有什麼異常
想請教各位先進
這種情況該從哪邊查起呢?
感恩

网友:
請搜索維修文 往電容器方向著手

网友:
那顆R1雖然燒焦,但是阻值不一定會變喔,這是通病!!

网友:
建議把那顆1K換成1/2W的,因為體積比較大會容易接觸到散熱騙,所以包熱縮管。

网友:
另外,電容故障不一定會凸,小電容也建議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