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求助】LB1870控制

楼主(2013-01-26):
請教各位大大!
因我拆了一台雷射印表機的雷射模組裡的元件,這是雷射光打在這旋轉鏡面後在反射到一個透鏡後打在光鼓上,小弟想讓這馬達驅動起來,看能不能做個雷射水平儀,但看不懂該ic該如何讓他動起來,上來求助大大們,感激不盡~

网友A:
請先把這5pin對映在ic的接腳捉出來。感覺不難。

网友B:
你是要用他裡面的雷射模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把這5pin對映在ic的接腳捉出來。感覺不難。

單晶片微電腦大因他馬達繞組是直接做在基板下方,上膠固定.小弟我不敢拆怕手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用他裡面的雷射模組嗎?....

macliu版大,我想用這雷射模組來善加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晶片微電腦大因他馬達繞組是直接做在基板下方,上膠固定.小弟我不敢拆怕手殘. ...

找接腳又不一定要拆基板,用電錶導通 或是 接回印表機上電用示波器看。pdf的圖也很明顯。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liu版大,我想用這雷射模組來善加利用~

︿︿~祝你成功囉

這東東我就不懂了
如同其他人講得!接上機器抓訊號可能比較快

网友C:
好像有 電源 VCC   GND   ON/OFF  轉速選擇1 2 共5條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 電源 VCC   GND   ON/OFF  轉速選擇1 2 共5條連線...

阿乾大謝謝您.我有爬了一些網路.找到了兩個.有試著給24v.跟+5v.還是動不了.clock.該給訊號嗎?

网友:
你只給電源當然不會動作~因為第三隻腳是ON的信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乾大謝謝您.我有爬了一些網路.找到了兩個.有試著給24v.跟+5v.還是動不了.clock.該給訊號嗎?

參考Datasheet,"ON"信號為接地啟動,"CLOCK"信號為控制轉速用:<7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Datasheet,"ON"信號為接地啟動,"CLOCK"信號為控制轉速用:

ciko.ciko大謝謝你.真的是給gnd.我一直試給+5v.腦弱的我.感恩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謝謝你.真的是給gnd.我一直試給+5v.腦弱的我.感恩阿~~

恭喜成功"打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