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尚朋堂 SD-1570烘碗機
火..

楼主(2013-01-26):
故障描述
原本是按電源無反應,拆開後 470UF 16V 和 100UF 50V 電容突起
換了二個電容後 就變成
按電源鍵後"滴"一聲LED量一次就熄滅了,也就是電源無法續電

原以為是繼電器會不會有問題 但換過情況依舊(圖為原來的~因為情況一樣所以換回原來的)
就繼續換了高壓區的 二個1n4007  一個開關(黑色的那個)
二個電晶體(A1015)
量測所有電阻都是好的
二個齊納為 BXZ 55C  30
買不到這個編號我就隨便用30V 的代替
但都是"滴" 一聲就沒續電了~
請問該如何著手呢?
有沒有可能是那個控制IC 的問題呢?

正面

正面

网友:
那顆電容拆下測量或直接更換試試看

网友:
紅色的CBB電容有沒有檢查?
齊納用30V的?,繼電器也是30V的嗎?

阻容降壓,你先量一下降壓後的電壓對不對吧~

楼主:
繼電器是24V 18A
我去電子材料行買時老闆跟我說是這個規格~
齊納我是用30v的
就是電容旁的那二個齊納

在ic旁的zd3 齊納它的型號是BZX55C3V6(它的實際電壓是多少?)
我這個有試過用20V   24v  就按開關時連電都不會通
紅色電容我量是13.5   但155應該是要15才對~~差一點不知有沒有差~
量它的電壓有110V

那個紅色電容要等星期一電子材料行開我再去買來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是24V 18A
我去電子材料行買時老闆跟我說是這個規格~
齊納我是用30v的

1."在ic旁的zd3 齊納它的型號是BZX55C3V6(它的實際電壓是多少?)"---->3.6V
2."紅色電容我量是13.5  , 但155應該是要15才對"------->1.5uF
3.整流二極體後接的濾波電容二端電壓=?(接近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ic旁的zd3 齊納它的型號是BZX55C3V6(它的實際電壓是多少?)"---->3.6V
2."紅色電容我量是13.5  , 但1 ...

電容電壓為9.5v
cbb容質為1.47uf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電壓為9.5v
cbb容質為1.47uf

電源為9.5V,則繼電器線圈電壓應不大於9V,請再確認繼電器規格.繼電器拍清楚些再PO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繼電器是24V 18A
我去電子材料行買時老闆跟我說是這個規格~
齊納我是用30v的

控制IC旁邊的穩壓Zener你有換過20V的?
那運氣不好的話,IC可能已經歸天了~

附近有78L05之類的穩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IC旁邊的穩壓Zener你有換過20V的?
那運氣不好的話,IC可能已經歸天了~

他是用A1015的

楼主:
話說很奇怪~
今天突然就有過電了~LED可以一直持續亮著
風扇很電熱絲也都通了
然後在保險絲旁的電容100UF 63V又爆了
在爆了的時候~我就把那個電容又換了

然後換了之後就變成有過電LED會持續亮
但風扇和電熱絲沒過電(不會動)
持保險絲也沒電壓
然後我就換了繼電器後情況一樣
不知又那的問題了~
另外~在綠色麥拉電容旁的的那紅色玻璃管是什麼元件呢?

原來的繼電器

原來的繼電器

電熱絲

電熱絲

接線方式

接線方式

网友:
NTC是指負溫度係數電阻

网友:
我覺得你還是先從控制IC的 Vin 開始檢查吧,
Vin如果不對,就檢查往前檢查電源降壓電路,
Vin如果對了,才往控制部份的電路檢查~

邏輯不對,就好像走迷宮,越走越迷糊!

這個電路不會複雜,其實查起來不會太久才是~

楼主:
因為我查不到Ic資料TT-737/777   133KB

网友:
  這型是名象幫尚朋堂代工的,TT-737/777  是原本名象的代號。
ic 是一般的單晶片,如果要修。建議換版子吧。

楼主:
請問一下,如果我不用控制板
要如何接線直接用交流電讓電熱何風扇啟動
如果可以這樣接我就可以用計時器自己控制斷電時間

网友:
tcy786大應該有新板幾百而已.新的也對客人好交代

楼主:
如果有我可以買,不知能否割愛!
我住彰化

网友:
一般的 定時電暖器功能差不多吧!! 還有 電蚊香也幾乎可以用!! 因為就是一個定時器而已! 假如手頭沒有到資源回收場花50~100元應該可以買到!!

楼主:
因為我有想直接把灰色線直接接到白色線但不知會不會怎樣
因為藍色線接到電熱厚分成白色線和黃色線出來

啟動風扇不知要不要啟動電容
如果有新的板最好  ,因為100u50v的電容一直爆
可我量電壓才15v

楼主:
解決一半,我把灰色線接一個3A保險絲和白色線相接就暫時解決,在用外接定時器控制時間

网友:
電解B+後級切斷,測量多少VDC
第四圖,D3 似乎反向!

楼主:
保險絲旁的為15
D3沒反向,白色在上面
目前沒用控制板
直接接Ac110用
然後外接一個定時器
如果有新板的話我想買
因我懷疑Ic壞
因為連Led都沒電壓輸出
只會逼聲
而Zd3有3.2v電壓

网友:
自用改定時器就行了.客戶的就要換機板才有錢收.基板找專賣小家電盤商就有賣

网友:
這種連變壓器都省
真是爛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險絲旁的為15
D3沒反向,白色在上面
目前沒用控制板

尚朋堂烘碗机

尚朋堂烘碗机

楼主:
不知大只用意
Zd2為6v2規格量測我5v多
d3我沒量
Zd3規格3v6量測為3.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有想直接把灰色線直接接到白色線但不知會不會怎樣
因為藍色線接到電熱厚分成白色線和黃色線出來

因為100u50v的電容一直爆....看你的實體圖D3接反了 !  ZD3也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100u50v的電容一直爆....看你的實體圖D3接反了 !  ZD3也接反了

等拿到新板我在拍一次

楼主:
謝謝y大的幫助
終於拿到新板了
因為我po出新舊的地方比較
zd3 and d3應該我是沒有弄錯才對
這個是我又換回舊的繼電器的
因為沒換回舊的會鎖不上去殼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100u50v的電容一直爆....看你的實體圖D3接反了 !  ZD3也接反了

我發現許多電器用品的控制都是"正接地"!!原因我不知道, ZD3 3.3V可能 MCU使用3.3V電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y大的幫助
終於拿到新板了
因為我po出新舊的地方比較

新舊板電容極性?
        容阻電源

网友:
你舊版電容裝反了..

楼主:
難道是~~有白色記號的是正極?
但通常不是白色記號是負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