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245H 螢幕問題

楼主(2013-01-26):
https://www.dropbox.com/s/w1b0x2 ... 1-26%2021.55.04.mp4

這台保固到今年一月,由於自己有先拆開換過螢幕開關(螢幕接縫處有綠色拆殼棒的殘留痕跡),怕送修被打槍...

想問一下,這台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如果是電容故障 我想說自己換一換就好了,也不用花個好幾天送修遮藤...

网友:
我來猜一下...好像是最大顆的壞掉.....

网友:
按鍵
按鍵
按鍵

网友:
按鍵+1
量量阻抗囉

网友:
按鍵..
這按鍵短路了...是不是你之前在換時沒焊好呢..在拆一次查看看吧

楼主:
昨天更換開關按鍵時有拍下來照片當留存

黑色開關那顆,我已經換掉了

网友A:
按鍵卡住了,拆外殼調整按鍵板與塑料的接觸位置,還是您換的按鍵中心柄過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卡住了,拆外殼調整按鍵板與塑料的接觸位置,還是您換的按鍵中心柄過長了? ...

我換的 和 原本的  應該是一樣長...

楼主:
我可以先請問一下,那種開關好購買嗎?
目前障礙是拆殼...怕越拆痕跡越多...如果開關好購買我就拆來自己動手
要是特殊開關,拆了也買不到....只好乖乖送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的 和 原本的  應該是一樣長...

背面5顆按鍵,可能其中有短路了,請以電表測量.若皆正常,再開機情況下將P601上的信號線拔下,再告之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先請問一下,那種開關好購買嗎?
目前障礙是拆殼...怕越拆痕跡越多...如果開關好購買我就拆來自己動手

找代用按鍵應該可以.或參考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uvktuvc8c2

网友B:
訊號切換按鍵不良(短路、安裝不良、按鈕太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訊號切換按鍵不良(短路、安裝不良、按鈕太長)

我只更換開關而已,並沒有更換訊號按鍵開關....
應該是說原本就存在故障...

楼主:
因之前拆殼在接縫處留下的痕跡
這樣原廠會受理?

网友C:
有人為拆卸痕跡,原廠一般判定人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為拆卸痕跡,原廠一般判定人損

郎大,這種開關台灣有賣嗎?

网友C:
這是SMD薄型按鍵,不好拆焊,如果確定是按鍵問題可以考慮製作替代的控制按鍵板
此款螢幕按鍵板使用的是電阻分壓式電路,所以按鍵有阻抗就會使功能亂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SMD薄型按鍵,不好拆焊,如果確定是按鍵問題可以考慮製作替代的控制按鍵板
此款螢幕按鍵板使用的是電阻 ...

郎大,再請教一下,
如果用熱風槍烤起SMD開關,再用熱風槍吹回去,這樣可行性高?

网友:
溫度控制上要拿捏得宜,不然開關的塑膠部分很容易受熱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