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2483wxci 筆電顯示器無法正常顯示

楼主(2013-01-26):
筆電無畫面顯示,外接螢幕顯像正常,仔細看螢幕依稀可看到很暗的畫面,拆下圖中連接螢幕的小電路板(是否為各位大大口中的"高壓板"?)沒想到筆電的顯示器依然有很案的顯像,請教是不是代表這個小電路板有問題?該如何維修?亦或有經濟實惠的維修方法?

网友:
最快的方法,直接換一條試看看,不然就量看看高壓條上的電壓,看fuse是否開路,有時沒背光不一定是高壓條ng,有的是EC晶片控制背光開啓的

网友:
我猜燈管老化

楼主:
換了高壓條,狀況一樣, 看來似乎是背光燈管的問題,
請教一下14.1" lcd可用背光燈管需要多少co co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