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喜特麗懸掛式烘碗機 有電無動作 維修

楼主(2013-01-27):
機型
有過電,按鍵無作用
控制機板
拆下機板
按鍵嚴重生鏽
按鍵嚴重生鏽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按鍵全部更新
可以用了,收工

网友A:
這一型外觀及內部所有零件都跟三洋SSK-760S一模一樣,是OEM的以後如再遇到需要零件就多了一個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外觀及內部所有零件都跟三洋SSK-760S一模一樣,是OEM的以後如再遇到需要零件就多了一個選擇 ...

由SANYO代工的?

网友:
應該說代工廠代工所有廠牌
台灣早就這樣------不然無法生存下去
只是有些面板改一下
或模組換一下
如果你有通路有量甚麼牌都可以---只要你下單

网友:
........原來是按鍵壞了!?

网友:
看來只要跟水有關,按鍵都比較容易生鏽。

网友:
請教大大,控制機板從哪裡拆卸下來,還有那種按鍵哪裡買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