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電源 無12V輸出

楼主(2013-01-27):
這是另一顆 裡面怎麼跟上次那顆不一樣 真怪 一樣是203W

這棵 啟動 有電流聲 高壓聲!!?? 一次側的地方都有158V

但是到了2次側12V那邊 完全無電流

請問前輩們 該如何重哪邊測量 謝謝

外觀無燒焦爆裂樣 只有到12V那顆黃的大顆的看起來長期高溫 謝謝
那顆名稱 叫啥??謝謝

网友A:
應是高頻變壓器.因有聽到高頻聲,表示PWM電路已動作,但發生保護功能.試試更換輸出端電容器,PWM_IC電源端(連接主繞組_初級的輔助線圈_回授)並聯電容,也一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是高頻變壓器.因有聽到高頻聲,表示PWM電路已動作,但發生保護功能.試試更換輸出端電容器,PWM_IC電源端(連 ...

12V輸出端這顆電容 我拆下來量 是正常的

我有量一下右邊那顆"綜合2極體"是正常的(因為我看他有2極體的標誌)
但是左邊哪顆小的 我用量2集體的方式去量 只有一對腳有2極體反應

""PWM_IC電源端(連接主繞組_初級的輔助線圈_回授)並聯電容,也一起更換""
抱歉~~這句我有點不懂 是中間立起來的板子 電容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輸出端這顆電容 我拆下來量 是正常的

""PWM_IC電源端(連接主繞組_初級的輔助線圈_回授)並聯電容,也一起更換""
應是一顆約10-47uF電容,推測應位於主板上(但與立板交接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_IC電源端(連接主繞組_初級的輔助線圈_回授)並聯電容,也一起更換""
應是一顆約10-47uF電容,推測應位 ...

溶值47uF電容以下的 只有立起來那張板子上有

4UF*1 10UF*2
共3顆 拿電容表量 溶值都還有95%以上 應該沒壞

12V輸出端的大電容 沒壞

還有哪邊 要檢查的呢 謝謝

楼主:
想問一下 這是什麼??!! 這該怎麼找出零件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 這是什麼??!! 這該怎麼找出零件是啥!!

檢查高壓變壓器初級端MOS開關管及位於S測的電流偵測電阻值,另外此高壓變壓器可能也需拆下量一量.以上建議,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高壓變壓器初級端MOS開關管及位於S測的電流偵測電阻值,另外此高壓變壓器可能也需拆下量一量.以上建議 ...

MOS 應該就是 黑黑三隻腳 那個對吧 ....但是我不會量好壞....(記得好像有NPN PNP傻傻都忘了)
S測 S測請問是哪邊??我只知道 電來交流部分再來一次側部分(即高壓部分)再來2次測的5V或12V部分
電流偵測電阻值??這好深奧阿!!
高壓變壓器!!我也不會量好壞

謝謝 前輩的指導 看來進入了深奧的領域了(終於不是簡單的換換電容也蠻高興的)

我來努力爬文一下 解決這些問題 再回您 (或有時間方便的話 指點一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