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GT 150EFI (灰熊)更換機油及齒輪油經驗分享

楼主(2013-01-27):
民國101年9月,灰熊風塵僕僕自台北貨運南下台中交到我手上,
除了下雨天外,幾乎每天晚上都伴著我接送小孩放學及假日短程代步,
一晃眼也行駛1000餘公里了,又到了原廠說明書指示應更換機油的里程,
由於灰熊對我來說是交通良伴,而且鐵定會跟著我很久很久,
所以平常保養一定不容忽視,因此灰熊一到手上我就仔細地為它挑選好油,
經過一番比較,我選用Amsoil (MCF) 10W40 PAO 4行程磁護長效機油,
及三陽原廠黑罐85w140 GL-5頂級款齒輪油,作為它日後的保養用油,
Amsoil的油品價格並不便宜,就灰熊用的這款機油1ℓ約新臺幣360元左右,
是一般機車機油的3~4倍價錢,不過它在『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被廣泛討論,
無論長、短程使用,在穩定、抑震、順暢、保護及清潔的風評都表現極優,
趁著代理商打折期間買了一打準備給灰熊長期服用,讓灰熊一直保持最佳狀態。
又既然是自己挑選的油品,當然要自己動手更換才有貫徹始終的FU~,
再者,機車的注油孔及洩油孔也顯而易見,只要確認這幾孔,換油十拿九穩,
一般換油的工錢約新臺幣50~100元,自己動手換幾次又能賺回一罐好油。
來吧!我以灰熊作例子,一般塑殼機車的換油位置及作法也是大同小異的,
各位朋友如果有空可試試,既能省錢,也能確保施工品質。

1.通常機車的原廠說明書都指示每1000公里應更換機油,
   碼表上的『OIL CHANGE』也會在換油後滿1000公里時,由『』翻『』。

2.準備換油工具及油品,這些工具約新台幣300元以內可以買齊,馬上施工^^

3.將機車用中柱立起來,在地面先鋪上舊報紙以防弄髒地面,
   再將預備裝廢機油的量杯置於機油洩油螺絲的下方。

4.將T字螺絲套筒套入機油洩油螺絲,以逆時針方向轉動鬆開螺絲。

5.拿掉機油洩油螺絲後,舊機油會潺潺自引擎室流出,
   待舊機油既將流盡時,手抓著機車龍頭及後扶手,將機車拉往洩油孔這邊傾斜,
   讓引擎室的舊機油儘量流出來,等到沒有機油流出,將機車扶正,
   把洩油孔擦乾淨,鎖回螺絲。

6.這是機油洩油孔的螺絲,我已經在300公里換油時將它換成『磁石』螺絲,
   螺絲上頭那層黑黑的,就是傳說中的鐵屑,鎖回洩油孔前,要記得擦乾淨。

7.檢查舊機油流出來的數量,是否為之前倒入引擎室的數量?有無減少的現象?
   例如灰熊的機油交換量為800cc,而我之前換油時倒入800cc多一點,
   現在舊機油流出量也是800cc多一點,就表示引擎沒有『吃』機油的現象;
   但舊機油流出量若有減少,那引擎室一定有問題,趕快找信任的機車行檢查,
   也要時刻注意及補充引擎室的機油量,以免機油耗盡造成縮缸、顧路。

8.接著將廢機油的量杯置於齒輪油洩油螺絲下方,通常在引擎的底部,
   由於齒輪油較濃,所以在鬆開拿掉齒輪油洩油螺絲後,它會緩緩流出,
   等到舊齒輪油不再流出,將洩油孔擦乾淨,鎖回螺絲。
   一般齒輪油是每2000公里更換一次,不過齒輪油便宜,一條才新臺幣30元,
   所以更換機油時,也就順手將齒輪油一併更換囉~

9.這是齒輪油注油孔的螺絲,鬆開拿掉它後,洩油會比較快一點。
   P.S.右方這根白色油管叫做『曲軸吹漏系統的儲油管』(註),
          請不定時將管末黑色塞子拔掉,讓裡面的液體流出,
          避免液體回流到空氣濾清器中。

10.這是齒輪油洩油孔的螺絲,我也在300公里換油時將它換成『磁石』螺絲,
     所以螺絲上頭那層黑黑的,也是傳說中的鐵屑,鎖回洩油孔前要記得擦乾淨。

11.準備換上齒輪油,灰熊齒輪油的交換量是100cc,而原廠齒輪油一條是120cc,
     因此利用這個10元容器,作上100cc的記號,將原廠齒輪油倒入後再注入機車。

12.將齒輪油慢慢地注入齒輪箱後,鎖回螺絲。

13.準備更換機油,因為灰熊的機油交換量是800cc,而Amsoil機油1罐是946cc,
     因此也需利用量杯,將機油先倒入量杯800cc多一點,再倒入機車引擎室,
     其實機油倒入過多並不好,據稱會傷到引擎室的軸承油封,因此適量就好

14.旋起機油注油蓋量尺,注油口先插漏斗,將機油緩緩倒入漏斗流進引擎室,
     完成後暫鎖回注油蓋量尺,再旋起,檢查機油量在量尺上是否為安全刻度?
     若是,再鎖回注油蓋量尺;若不是,則需補充機油到安全刻度為止。

15.機油更換完成後,記得將龍頭碼表下方的小孔用機車鑰匙施點力插進去,
     讓碼表上的『OIL CHANGE』指示跳成綠色,之後滿1000公里才會跳成紅色
     藉此提醒您需更換機油囉~。

16.最後廢機油需裝瓶,交給環保局資源回收車回收,不可亂倒,會污染環境喔~
     完工!^^

本次更換機油及齒輪油費用總計:
Amsoil (MCF) 10W40 PAO 4行程磁護長效機油1瓶 @353元,
三陽原廠黑罐85w140 GL-5頂級款齒輪油1瓶 @30元,總計383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註:曲軸吹漏系統的儲油管,
       根據基本的物理常識,
       機油可以微量的穿越活塞環,造成微量的失機油,
       既然機油能上,那混和氣自然也能下,下的機率還比上的機率高,
       因為機油是液體,混合氣是氣體,
       混合氣下竄到曲軸箱後,經冷卻到曲軸吹漏管,就變成液體,
       所以吹漏儲油管內的液體,通常伴隨著汽油味,
       那液體是機油、汽油、水氣的混合。

       吹漏管原廠設計為什麼會接回空濾盒?
       說明:因為混合氣內含油氣,為了環保,這是可再回收的,
                  所以導入空濾盒,假如變成液體,就存於儲油管,
                  假如是氣體(混合氣)那就被引擎重復利用。
                  通常天冷液體比較容易量多,
                  夏天則因為氣溫高,大部分的吹漏氣體沒有冷卻成液體。
                  常拉轉(急加速)的車也比較容易量多,
                  而活塞環有問題時,量會異常的多。

网友A:
Alicking大 車車吃的真好 想必熱血騎車
我都是買汽車用特價機油$85-99 1L裝
800CC給引擎 120CC給齒輪箱
還剩80CC 動力機械潤滑
有時累積陳年剩油+新油 800CC時就少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cking大 車車吃的真好 想必熱血騎車
我都是買汽車用特價機油$85-99 1L裝
800CC給引擎 120CC給齒輪箱

因為要騎上一、二十年,所以一定要對它好一點^^

网友B:
1.洩放機油時可以將注油口蓋旋鬆透氣,幫助洩油順暢.....
最好熱車時換機油,熱油流動比較快....

2.潤滑油面高度太高會妨礙引擎曲軸運動造成動力耗損,對油封
沒啥傷害...油封本來就是擋油滲漏又具有適度潤滑的功能...

3.引擎潤滑油的消耗是因為潤滑油要潤滑汽缸壁,多的被活塞環刮
除,剩餘的潤滑面經過燃燒後形成炭,所以引擎潤滑油會變黑的緣
故。吃機油意指潤滑油不正常耗損,如透過過大的活塞環間隙、汽
門座、汽門導管油封往上、往下入汽缸被燃燒掉....形成筋斗雲

4.PCV系統是種環保系統,回收引擎曲軸箱產生的汽缸吹漏氣中含有
的碳氫化合物(汙染源),經進氣系統重新進入汽缸燃燒減少污染排放
。那支管會有油~~大多是車輛翻倒造成的,正常情況下大多數車輛
都乾乾的沒有液體......

有空找一下機油濾心在哪,里程到了就換掉~~尤其新車磨合期後第
一次更換...................那個洩油螺栓上的"黑黑"真的可以用磁鐵來
吸附嗎?........現在引擎都是鋁合金材質的了,金屬碎肖應該不具磁
性,只能透過濾網過濾捕捉.....(就像掏金那樣掏洗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洩放機油時可以將注油口蓋旋鬆透氣,幫助洩油順暢.....
最好熱車時換機油,熱油流動比較快....

感謝a471大的指導,小弟學習了,
不過您說得機油濾芯(這台車稱它作機油濾網),我知道在哪裡,
但是其外殼很緊、很難拆,我怕將螺牙拆壞就做罷了,
許多文章說現在這種機油濾網,網目大,不清它也沒關係,
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a471大的指導,小弟學習了,
不過您說得機油濾芯(這台車稱它作機油濾網),我知道在哪裡,
但是其外 ...

不!~機油濾網是指機油泵吸油端的金屬網,大多位於油底殼底部和放油
旋塞在一起.....

機油濾芯則是負責機油泵之後的主油道機油的過濾,然後再分去各路潤滑..
它的結構很多種,鈴木的做成像汽車機油濾芯那樣外接式小罐頭,YMT的
是金屬網圓柱狀,SYM的像空濾那種濾紙圓柱體,上下端為金屬的在引擎
本體上,蓋子拆開就可以輕易更換....蓋子有O型密封還防止漏油

网友C:
機油一瓶353元我實在用不起
我用美孚5w -50一瓶175元
沒辦法要省一點,因為我10天要換一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機油濾網是指機油泵吸油端的金屬網,大多位於油底殼底部和放油
旋塞在一起.....

a471大好專業喔換油的時候有磁鐵.一直不解(原來是吸金屬碎肖)有金屬網圓柱狀.蓋子有O型密封還防止漏油這些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機油一瓶353元我實在用不起
我用美孚5w -50一瓶175元
沒辦法要省一點,因為我10天要換一瓶

creekse 大(賽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機油濾網是指機油泵吸油端的金屬網,大多位於油底殼底部和放油
旋塞在一起.....

親愛的a471大,
我回去翻翻說明書看看,
這部份一定要定期清潔或更換,
才能確保運作順暢,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
金龍大照片中那個就是我講的放油旋塞與它的濾網,網目很大沒有
精濾的效果,充其量保護機油泵吸油口而已。久久順便拆下清理乾
淨後裝回即可,O型油環沒變形清潔後裝回使用即可(除非滲油)...

機油濾心在曲軸箱(引擎本體)部分.......

我用的油更貴,去車行給人換單價工帶料500/L...進口的半合成10W-40
,自己換還得去倒廢油不如給人賺,所以就不動手了....眼睛監工

楼主:
請教金龍大,
那個機油濾網本來這次我想拆下清洗,
但是它的蓋子很緊,
我用17號梅花板手去轉,根本轉不太動,
又怕太大力會崩牙,
請問您是用什麼工具及方法將它拆開?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reekse 大(賽車手)

歹命人,一天上下班來回騎80公里是平均數
加跑個外差,10天就得換油了

所以說哪部車跟了我,那部車只能自認倒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金龍大,
那個機油濾網本來這次我想拆下清洗,
但是它的蓋子很緊,

Alicking大我用活動板手打開的.開的時後有嚇一跳.很輕鬆就打開.原本是有O型油環(汐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歹命人,一天上下班來回騎80公里是平均數
加跑個外差,10天就得換油了

creekse 大(機車一天上下班來回騎80公里是平均數)佩服佩服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icking大我用活動板手打開的.開的時後有嚇一跳.很輕鬆就打開.原本是有O型油環(汐嚕) ...

瞭解,下次小弟換油的時候再試試,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Alicking大我拆不熟悉的東西會輕轉(測試是正轉還是反轉)個人習慣參考看看

网友B:
里程數高只要勤換油也OK拉...(即使是廉價的礦物油)

別用到假油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洩放機油時可以將注油口蓋旋鬆透氣,幫助洩油順暢.....
最好熱車時換機油,熱油流動比較快....

a471大~
汽缸本體式鋁合金沒錯~但是跟活塞環接觸的[缸套]是鐵的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里程數高只要勤換油也OK拉...(即使是廉價的礦物油)

別用到假油就好...

+100分
我上一台豪邁騎了18年騎了十幾萬公里還很好騎!!給老,媽當買菜車。我都去好市多買便宜礦物油10W-40W或20W-50W一瓶約100元以下又不用擔心買到假油,機車汽車一起加,好用又便宜,我的豐田汽車21年開了20幾萬了一樣好開。目前買一台豪邁奔馳125CC是GY6引擎、也是加好市多賣的,雪鐵籠10W-40W用了5年騎了五萬公里還是、勇個有力。齒輪油5000公里換一次足夠了!太常換崩牙就不好!不要相信神油論。相信荷包論比較時在!!我本身是光〤原廠技師出來的。不用懷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a471大~
汽缸本體式鋁合金沒錯~但是跟活塞環接觸的[缸套]是鐵的喔!

不是有電鍍陶瓷還是啥的抗磨耗材質做成的,還磨得出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00分
我上一台豪邁騎了18年騎了十幾萬公里還很好騎!!給老,媽當買菜車。我都去好市多買便宜礦物油10W ...

原來你是K公司的阿~~~~~那你應該還是在機車維修業囉?

如果是汽車原廠出來的學機車維修難度高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原來你是K公司的阿~~~~~那你應該還是在機車維修業囉?

如果是汽車原廠出來的學機車維修難度高不高? ...

那你應該還是在機車維修業囉?

現在不在機車維修的領域工作。其實這個工作很辛苦!!扣掉管消費用所剩無幾。目前於公營企業上班。

汽車原廠出來的學機車維修難度高不高?
任何行業只要有心學都不難,不過現在機車都是噴射電腦化,我到覺得讀電機系或電子系上手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應該還是在機車維修業囉?

現在不在機車維修的領域工作。其實這個工作很辛苦!!扣掉管消費用所剩無 ...

嗯~~~我是以前S公司的引擎技師啦,以前念書時學校都沒教修機車
想來學學.....

网友:
c c   我要學起來
我也是買這台
請問一下 那這台更換皮帶...跟前後普立盤
有人換過有圖文解說嗎
我想學這項技術....

网友:
好可怕 有s牌有k牌
深藏不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471大好專業喔換油的時候有磁鐵.一直不解(原來是吸金屬碎肖)有金屬網圓柱狀.蓋子有O型密封還防止漏油這 ...

金龍大-網子在哪個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金龍大-網子在哪個地方?

gs1rt大在茶摩杯子的上方(8樓)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1rt大在茶摩杯子的上方(8樓)

了解

网友:
Amsoil機油

很少見,爬了一下文,才知道有美國神油稱號

真是高級油品,一般我只用 AGIP CITY 10W-40

网友:
用甚麼油,衡量自己荷包和心情都無所謂,
在這個痞酷網的大大們,都是曠世高手,專門破壞各行業隱藏利潤,
我建議一種分兩派爭議的油品:"狼叔神油",這個名稱是網友戲稱的。
分兩派是哪兩派?
第一派想像派,嗤之以鼻,連罵帶幹。
第二派實用派,用過說讚,省錢好用。
以往網上個論壇都有論戰過,去搜尋:狼叔神油 可以找到。
我說一個最近的朋友實例,過年他一人騎一台TU-250 ,從中部到南部再到東部,
跑了三、四天,再回中部,一共跑1225公里左右,出發前換機油並添加"狼叔神油"
,回家後檢查機油,據他稱機油顏色有變深,但基本上還是透明的。
我呢?我是屬於第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