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聯碩20吋無法開機(已修復)

楼主(2013-01-27):
經先進指導完修一堆電動起子充電器後,以下兩篇
(求救)BCS-15急速充電器維修
[維修工具] (求救)Power Sonic電動起子充電器
最近同事給了一台20"聯碩液晶電視說有問題,

型號

型號

經上電測試結果無法開機,亮紅燈。
拆開後分開高壓板接線,單獨測試主板,開機後燈號為綠燈。

測量接TON各線量測值 :

主板(全)

主板(全)

主板(左)

主板(左)

主板(右)

主板(右)

黑 0V
棕 0V
紅 3.29V
橙 3.29V
黃 3.29V
綠 3.29V
藍 3.29V
紫 3.29V
灰 3.29V
白 52mv
黑 2V
棕 4.98V
紅 5V

測量接高壓板各線量測值 :

高壓板(全)

高壓板(全)

高壓板(左)

高壓板(左)

高壓板(右)

高壓板(右)

黑 5.2V
棕 485mv
紅 0V
橙 0V
黃 0V
綠 12.12V
藍 12.12V
紫 12.12V
看不出哪裡有問題?上來請教各位。

网友A:
按鍵全換.再查電源板.

网友B:
請問至高壓板上的量測數據,是在主板上量到的嗎?(不接高壓板時量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全換.再查電源板.

目前按鍵已全換新沒有問題,電源在AD板中,單獨AD板接TON可開機,亮綠燈。
接上高壓板,按開機後亮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至高壓板上的量測數據,是在主板上量到的嗎?(不接高壓板時量到的?)

是接上時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看

LD1117A三隻腳量測為5V、2.49V、0V
78T09AL三隻腳量測為9.02V、0V、12.09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上時量的。

也有可能電源板供電電流不足或過流造成保護.(電源板或高壓板異常都有可能).若可能試試先使用代換方式.

网友D:
給高壓的電源有沒有量過?
不接的時候有沒有電壓嗎?
接的時候有沒有電壓?
有時,高壓也會影響A/D的運作.
最明顯的是高壓短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高壓的電源有沒有量過?
不接的時候有沒有電壓嗎?
接的時候有沒有電壓?

給高壓電源如下,這是接上亮紅燈時量的
黑 5.2V
棕 485mv
紅 0V
橙 0V
黃 0V
綠 12.12V
藍 12.12V
紫 12.12V

网友D:
有電源板的接口照片嗎?
有的話,拍一張清楚的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電源板的接口照片嗎?
有的話,拍一張清楚的上來.

電源板跟AD是在同一塊。
LD1117A三隻腳量測為5V、2.49V、0V

電源部分

電源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源板跟AD是在同一塊。
LD1117A三隻腳量測為5V、2.49V、0V

目前這台懷疑是高壓板問題,因為沒接高壓板是可以開機(亮綠燈)。
請問一下這高壓板應該是6口幾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這台懷疑是高壓板問題,因為沒接高壓板是可以開機(亮綠燈)。
請問一下這高壓板應該是6口幾伏的? ...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

收到,謝謝!

网友:
你的情形跟這篇幾乎一樣,照著修應該會好。

Herosonic H20T液晶電視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12-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源板跟AD是在同一塊。
LD1117A三隻腳量測為5V、2.49V、0V

LD1117A-3.3,從照片看已燒黃,應該已掛了。
輸出為3.3V才是正確的,2.49V電壓不對,請更新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1117A-3.3,從照片看已燒黃,應該已掛了。
輸出為3.3V才是正確的,2.49V電壓不對,請更新一顆。 ...

感謝幫助,現在就去買零件來更換。

楼主:
終於在過年的最後一天(元宵節),更換了LD1117A後,現在已經正常了,
謝謝各位的指導。也請版主幫忙修改主題,加註"(已解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