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用E-27接頭改了一個LED燈但問題無法關燈(已解決)

楼主(2013-01-27):
看大家都再改我也來改一個來玩玩
使用0.47降壓橋整後給15顆LED
在工作室完工後測試OK
拿回家準備裝在樓梯牆壁照明使用
亮度還好可以接受但是問題來了
先給大家看圖問題如下:
1.完成品
2.裝上後亮度OK
3.但是無法關燈,關燈時燈還是會微亮
我想應該是雙切帶燈開關的回碩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改善方法

网友A:
牆上開關是否有夜視指示燈
如果有 換無指示燈開關即可

网友:
這是有夜視指示燈的開關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牆上開關是否有夜視指示燈
如果有 換無指示燈開關即可

沒錯是雙切帶燈開關
我也是懷疑帶燈的阻抗可能比LED的阻抗還大的話

网友B:
在LED燈AC電源兩端並連一顆0.1μF/630V電容即可解決,
國際牌也有賣專用電容:
http://www.pcstore.com.tw/053701111/M0273495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ED燈AC電源兩端並連一顆0.1μF/630V電容即可解決,
國際牌也有賣專用電容:
http://www.pcstore.com.tw/ ...

不錯的建議值得一試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LED燈AC電源兩端並連一顆0.1μF/630V電容即可解決,
國際牌也有賣專用電容:
http://www.pcstore.com.tw/ ...

YSC大:
  一定要買國際牌? 它的原理不知道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SC大:
  一定要買國際牌? 它的原理不知道是?

不一定要買國際牌的,但國際牌這個電容有經過安規認證,跨接電源線比較安全,類似switching power電源輸入的X電容,大都有經過安規認證。

國際牌這個電容裡面還有串連一顆電阻,當電容短路時會將電阻燒毀,以確保電路安全,用一般0.1μf/630V塑料薄膜電容再串個100Ω/0.5w也可以。

在負載端加這棵電容主要是為了By pass氖燈迴路的電流,沒加電容時氖燈微小電流就足以讓LED微微發亮,加了之後這股小電流會從電容流過,關燈時LED就不會發亮了。

有些省電燈泡配合帶燈開關也會出現靈異現象,在關燈之後每隔幾秒鐘省電燈泡會閃一次,這也是開關指示燈小電流在作怪,也是在燈具兩條線並連一顆這種電容即可解決。

网友D:
如果擔心電容損壞也可以把該電容加在裝置電路中保險絲後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LED燈AC電源兩端並連一顆0.1μF/630V電容即可解決,
國際牌也有賣專用電容:
http://www.pcstore.com.tw/ ...

又學到了小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擔心電容損壞也可以把該電容加在裝置電路中保險絲後方

下次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買國際牌的,但國際牌這個電容有經過安規認證,跨接電源線比較安全,類似switching power電源輸 ...

YSC大:
   感謝您的寶貴訊息!!

网友:
yung6313大大,仔細想想:裝了電容也只是把小電流旁路掉,並沒有省到電,所以還是把電容拆掉吧!!

同樣沒省到電,可是省了1個小夜燈^^。

网友E:
原來奶燈可以讓LED亮

要讓LED完全沒電的話就用雙切不就可以了
水火線都切看他怎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來奶燈可以讓LED亮

要讓LED完全沒電的話就用雙切不就可以了

即使火線、中性線都過開關,只要是帶燈開關都會有這種問題,
帶燈開關是一顆氖燈串連限流電阻再跟開關接點並連,
開關off時氖燈透過負載(燈具)形成迴路,讓氖燈點亮。

其實這股電流很微小,大約在1mA以下,通常約500μA附近,
對整體耗電量而言影響可說很微小。

网友:
其實光是一般家用開關+濕氣的漏電流就足以讓LED微亮了(完全黑暗下)

网友:
說也奇怪LED自己在亂改的時候沒這麼敏感了
怎麼一做成夜燈連ua級這種小小電流都可讓他微微亮了n_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