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avilion dv3000大部分時間白屏

楼主(2013-01-27):
請教各位高手有修理過這台嗎

网友:
是一開機就白屏?或者用一投時間才白屏?

楼主:
除了一兩次看得到字,其餘皆為開機白屏

网友:
那不是屏線就是電源了????

楼主:
屏線是指主板到面板中間那條嗎
電源是指19V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線是指主板到面板中間那條嗎
電源是指19V變壓器

是的.依eson大指示的方向尋找,應可找出問題.電源有可能是屏線上給屏的供電電壓不見了.

网友:
這台顯卡容易壞
也不排除面板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線是指主板到面板中間那條嗎
電源是指19V變壓器

屏線是指主板到面板中間那條嗎

A:  正確,要檢查有無斷線或是接觸不良!!

電源是指19V變壓器

A: 外接適配器電源是一定要檢查的,另外還要檢查AD到屏的電源以及瓶上的IC電源供應是否正常??
    通常多用貼片的1117穩壓較多,但是你要確定瓶上的供電元件是哪一種才行??

沒圖沒測量數據,我只能提供這些東西了???    在勤勞一點,多PO些圖及妳測量的數據上來看看??

求助PO文方式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這樣做會讓想幫妳的更能了解你遇到的問題在哪裡!!

网友:
我手上剛好有台狀況是使用中會先線條後白屏或先白屏後線條-.-
我的是壞顯示晶片,換溫控晶片就ok了,目前燒機測試中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熬夜回答我的疑惑,我會努力查修的,如有疑問還請各位高手不吝解答.
言身寸     言身寸

楼主:
樓上kidd_oc前輩>>>壞顯示晶片,換溫控晶片就ok了???是筆誤嗎?溫控晶片是哪一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kidd_oc前輩>>>壞顯示晶片,換溫控晶片就ok了???是筆誤嗎?溫控晶片是哪一顆啊? ...

參考一下好奇的~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c/article?mid=1809

网友:
果然看圖最快 ^_^

楼主:
原來是有溫控的顯示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有溫控的顯示晶片

沒錯,這台幾乎都壞這顆,建議換新比較沒問題,處理過好幾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