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X L17AX 畫面不正常(不知道算是什麼紋)

楼主(2013-01-27):
各位大大:
我的INX L17AX DVI介面突然變成如附圖這樣(不知道算是什麼紋),但是DSUB正常!
這樣會是哪裡的問題/呢?
LDO的電壓都量過是正常的!
先感謝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屏線從插看看加清潔

查一下你主機板上電容有無廉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從插看看加清潔

查一下你主機板上電容有無廉波

有清潔重插過了,還是一樣!
我再來量看看漣波了!
感謝您唷!

网友B:
濾波電容不良!!   看一下這個介面的轉換電路,把相關的濾波電容換新,有貼片的也要查一下!!

如果有示波器會好查一點,測量到有雜波的,大概就是那幾樣了!!

网友:
DVI接頭上方一堆鋁殼電容以吹風機加熱,再觀察畫面應該可以找到元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濾波電容不良!!   看一下這個介面的轉換電路,把相關的濾波電容換新,有貼片的也要查一下!!

如果有示波器 ...

示波器通常時間軸要多少左右?
因為是買2手十幾年~第一次學習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通常時間軸要多少左右?
因為是買2手十幾年~第一次學習用!!

要視你測量的頻率而定,通常是接上去之後看狀況作調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視你測量的頻率而定,通常是接上去之後看狀況作調整的??

一般液晶螢幕的POWER的電容大約是多少?大大有這方面的經驗嗎?

网友:
一般液晶螢幕的POWER的電容??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方面ㄋㄟ???   PO個圖吧??

楼主:
報告一下,這台我把電解電容都換掉了,但狀況還是一樣,不知道會不會是晶片出了問題!
SMD電容容質因為不知道,所以沒有換!
只能再繼續努力了!

楼主:
等了幾天等到了DVI晶片,換了之後問題還是存在!
另外發現如果我將解析度調到1280*1024時才會有問題,往下調的話就沒這樣的問題了!
不知道這樣會是什麼原因呢?
再請大大們幫忙提供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