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P730B 畫面不正常(雜訊)【已完修,測試中】

楼主(2013-01-27):
各位大大:
真慘,家裡二台螢幕同時出了問題!
這台的問題如圖有橫向的雜訊,這樣有可能是哪裡的問題呢?
這台DSUB和DVI都有同樣的問題!
電壓方面也都量過沒問題,電容也沒明顯的漏液!
先感謝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個人猜測把主機板電容偶 更換可能會好~~建議用示波器量測廉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測把主機板電容偶 更換可能會好~~建議用示波器量測廉波

好的,我再來更換看看,並量量看漣波!
感謝您唷!

网友:
1.清潔屏線.
2.A/D板電容全換新.

网友:
待好消息..

网友:
此屏線氧化異常機率還不低,可以考慮換新

楼主:
來報告一下,這台我直接把電解電容都換掉了,目前測試中,暫時看起來是正常!
多測個幾天才知道是否完修,之前故障狀況時有時無的!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向喔!

网友:
量測換下電容容值還剩多少, 大概就有個端倪了!依我經驗看來應該都超過容質的10%!